家用转页扇加什么油好?

楼主(2008-09-18):
家里有一台转页扇拆开在转轴套上加油后约两周就又有些噪声,只好再拆开加油,一个夏天要拆开加油多次,当然风扇晚上是几乎一直开到天亮,请大伙建议一下该加哪种油更耐用。

网友A:
机油和黄油混和加,增加粘稠度,比较好

网友B:
加EP111的润滑脂吧,效果不错

网友C:
浸泡变压器油,一般两年家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加航空润滑脂最好了!

网友E:
浸泡变压器油最好了

网友F:
加倍力吧保证5年不坏。

网友G:
一般都是主轴的材料不好磨损造成的,一般的现在的差点的风扇都是用45#钢度铬,都是没有高频调值的,这样的话你怎么加油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网友H:
你家炒菜用的花生油最好了

网友I:
用普通润滑脂就可以了!

网友J:
     我是用衣车油,效果不错!一般商场都有的卖!

网友K:
用普通润滑脂就行。

网友L:
一般的机油就行

网友M:
   我一般用机油

网友N:
变压器油

网友O(2008-12-07):
缝纫机油

网友P:
有条件的加润滑油,用注射针筒装点缝纫机油点点也不错,

网友P:
拆过几台风扇,不乏先锋美的这样的品牌,很纳闷,电机转轴为何不用轴承,市场上有那种小轴承的,

网友Q: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可以加花生油!

网友R:
加什么油都没有用 理论上那是不需要另外加油的

网友S:
变压器油或缝纫机油,这两样我都用过效果不错,不能加黄油和机油,因为太粘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