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的是用疑惑,斑竹和各位高人指教

楼主(2008-09-1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对伺服系统没有教深研究。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将卷钢切成不同长度的板材,工艺流程大概这样,先将卷钢校平,在经过活套,最后伺服系统定长,剪板机剪切。校平机用直流驱动,为了防止钢带在活套内波动太大,在活套中上位置装有一个光电,当钢带位置超过光电时,伺服系统既不能点动,也不能连续动作,只有等钢带高度下降,伺服系统有才能启动。这里伺服系统不能启动就是通过控制系统切断“伺服使能”信号,这样做存在一个问题,在伺服定尺送料过程中,如果光电动作,伺服使能被切断,伺服系统将回零,前面走过的一段带钢,将被成为废料,有没有啥办法解决,请斑竹指教。

网友A:
不知你的整个系统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是PLC+伺服放大器+人机界面(触摸屏),如果是这样可以将PLC中程序修改一下,将前面走过的数据从伺服放大器中传到PLC中,保存起来,当中断处理完后,加一个手动动作完成这一个料。

网友B:
设计有缺陷。  其实,如果采用TRIO控制器+伺服系统的话,可以才用追剪;这样当与钢板同速时进行轧断。效率能提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适用在你这个钢板这块。

此外,就算是PLC+伺服系统,采用脉冲控制的话,也不建议通过  “伺服使能”来控制起停。 多种场合反映,有时候功能能达到,但设备有时候失控。还是建议你通过脉冲的发送和停止来实现电机的起停。

此外,至于废料问题,应该通过软件调试,可以消除的/

网友C:
改追剪?机械成本增加多少?

现在的决体控制方式是什么?用活套的检测信号控制牵引电机使能,这还有可能造成电机运动中突然断使能,对驱动器也是有冲击的。您的控制系统中除了伺复总要有点别的,比如上面说的PLC,还是让PLC去停伺服比较好。

网友D:
用QD75的话,用它的中断功能---很好用,几种选则可选,比如:减速停车计录位值。

网友E:
设计有缺陷,中断伺服使能的方法,如果速度很快的时候,这时使能断开了,伺服电机处于无力状态,负载还在运行,岂不很危险,建议你用上位机停止发送进给信号的方法。

网友F:
你对自己的系统描述得一点都不详细,被人怎么向你提供建议?

1、首先,由于卷刚一般很重,我做过同样的项目,卷刚有数吨重,是必须加一个放料机构的,不知楼主的有没有放料机构?

2、不应该切断伺服使能,而是给一个停止信号,该信号在程序里做互锁,直到符合条件才把互锁解除。

楼主:
各位,该系统确实是PLC+HMI+伺服系统,PLC+HMI均为西门子系统,伺服系统为德国伦次系统,确实有放料机构,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问题最终都没有解决,这个项目想解决掉,原来也用了好多种方法,效果都不好,停使能,停伺服控制电源,移动光电开关位置都试过,最好没办法,只好以牺牲降低伺服系统的最高转速为代价。效果还基本满意。这种系统是停剪,工艺过程是伺服定尺到位,伺服停止,定尺剪切,每一个工作循环都有PLC给定触发信号,是一个短脉冲信号,一旦触发信号触发成功,伺服系统自动走过一定的长度,与PLC控制无关,前提是伺服系统本身不存在故障,该系统不是追剪。

上面有位仁兄说“如果是这样可以将PLC中程序修改一下,将前面走过的数据从伺服放大器中传到PLC中,保存起来,当中断处理完后,加一个手动动作完成这一个料”。道理上是可以,仔细去试一下,会发觉实现起来很难 ,因为在程序中要实现部分伺服功能,不太好做。

网友F:
我做过同样的项目,一般产生废料,可以手动退回去,再手动空剪掉一点点多余的硅钢片,重新开始定位。

楼主你的问题是为何钢带位置会超过光电?解决的思路就应该从放料入手,控制放料速度能跟上前面伺服的速度,并与之匹配好,保证钢带位置永远不会超过光电而报警,让超限报警光电开关成为摆设,只有万一很特殊的情况超限了,就掉电重来呗。

我以前做这个系统完善后从来就没超限报警过。

楼主:
老兄说得对,我们的解决思路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以防万一出现拉板故障,但是要实现控制放料速度能跟上前面伺服的速度并快速响应,有难度,对伺服来讲2秒之内,可以达到转速3000多转,现有直流电机最多只可以达到1500转,当然直流电机没考虑弱磁升速,所以速度差和速度相应必然存在,只能尽可能缩小,不能消除。

网友G:
刚完成一个同样的项目,用的是REXROTH伺服。用一个驱动器(内含PLC功能) 外加 一个HMI。驱动与HMI的程序都已厂家编好了,专门用于定长剪切,接上线就能用了。没有你说的问题伺服因供料太慢而暂停再启动后能保存前面已走的。

网友F:
“但是要实现控制放料速度能跟上前面伺服的速度并快速响应,有难度”,放料肯定是跟不上伺服的响应的速度的,但是你可以提前放料,何时放料何时停止放料的时机是很重要的。卷钢很重,和塑料薄膜等的控制很不一样,是无法做张力控制的。

网友C:
"卷钢很重,和塑料薄膜等的控制很不一样,是无法做张力控制的。 "

一般来说,这东西也不会因为张力而变形.

楼主(2008-10-27):
刚完成一个同样的项目,用的是REXROTH伺服。用一个驱动器(内含PLC功能) 外加 一个HMI。驱动与HMI的程序都已由厂家编好了,专门用于定长剪切,接上线就能用了。没有你说的问题。伺服因供料太慢而暂停再启动后能保存前面已走的。

你的厂家帮你做好了,“伺服因供料太慢而暂停再启动后能保存前面已走的",肯定可以实现的,只是我个人没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说起来是有点丢人。。。。。

?

楼主:
另外,这个系统不需要张力控制,因为不需要重新卷曲,而是定长裁剪。。。。。

网友H(2011-11-05):
可以这样一个方案!活套里的光电开关不要控制伺服,改成控制前面的校平牵引!把光电装得低点,只要活套里没有板料,校平机就会一直的运行!本公司专业生产开卷校平生产线!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主要负责电气部分!QQ:17303189

网友I:
可以试试使用绝对值编码器马达,伺服带刹车功能,编码器不用找零点,呵呵,只提供思路,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没做过项目。我是卖马达的,呵呵。QQ:66706889    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