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大小

楼主(2008-09-18):
正常中继线圈电阻是多少?

网友A:
阻值很小,在1欧左右吧

楼主:
谢了,好象不是这么小

网友B:
这根继电器的大小,线圈电压有关联。

网友C:
500欧姆左右。

网友D:
好像不是很固定,要根据型号

网友E:
线圈电压,型号等决定中继线圈内阻多少??楼主自己测量下~

网友F:
我测量过DC12V的  也量不出阻值,

网友G:
一般是 500欧姆左右吧

网友H:
其实这个没有必要很关心,只要严格按照规格提供电压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