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时市电电压是升高还是降低

楼主(2008-09-18):
雷电时市电电压是升高还是降低,我认为是降低了,因为打雷时电脑自动关机重启了,各位高手认为是这样吗?

网友A:
1、为什么打雷时市电电压升高,大家都关闭电器防止雷击,用电器少了,按道理电压应该升才是。

2、雷电产生电涌,空开就会过压跳闸。说明电压升。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又没保护的话,楼主的电脑就挂了。

比较认同的解释是:闪电时会对电网产生干扰,反映在电脑上就是杂波,如果电源滤波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差,就会重启!通俗一点就是电压不稳!呵呵......

网友B:
也许是先升高再降低,然后恢复!闪电来时,电压可能会加到电网上,电压瞬时升高,电压升高后保护机构动作,造成电压低,雷电过后电压就又恢复。

呵呵,个人看法!

网友C:
你的电脑不是欠压重起.而是受强电磁干扰,使机子自动复位重起,我也遇过.

网友D:
同意2楼观点

网友E:
这个简单,加个电压表,在打雷的时候看一下不就知道是升还是降,但要加在进线前面哈!

网友F:
打雷时短时会出现电压升高情况。

网友G:
你注意一下你的照明电气,会有闪烁,瞬间会突然亮,说明电压升高。

网友H:
呵呵;电脑重启可能是瞬间断电所造成的;

电灯等由于时间很短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I:
同意2楼观点

引用荷戟独行

也许是先升高再降低,然后恢复!闪电来时,电压可能会加到电网上,电压瞬时升高,电压升高后保护机构动作,造成电压低,雷电过后电压就又恢复。

楼主:
电脑关机重启时,日光灯也暗了一下。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升高了,不然有的电子元件为什么那么快烧掉,电脑重启会不会是保护导致的?

网友K:
,只是有湝波入侵,造成电压叠加...升高

网友L: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升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线穿

对,避雷器在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线穿

同意你的说话。

网友O:
哈哈,这个问题有意思.

看来光说不做的人多,这个无聊的问题谁愿意解释谁做实验就可以拉: 雷电的时候你接上电压表测量!

没有必要在这里多废话.

网友P:
应该是升高!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先升高再降低,然后恢复!闪电来时,电压可能会加到电网上,电压瞬时升高,电压升高后保护机构动作,造成电压低,雷电过后电压就又恢复。

呵呵,个人看法!

用表应该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R:
电压有没有瞬时升高我不能肯定,但一定有瞬时电压降低,因为我厂就有变频器因打雷跳故障为低电压报警。。

网友S:
电压升高,我们厂电柜可能是接地不良吧,有过打雷时有过烧过调速器和PLC电源板的经历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线穿

网友T:
同意2楼和3楼的说法,在电工安全考试中有这一项内容的,老师也会给讲到的。

网友U(2011-11-03):
瞬间接地 当然欠电压啦。持续时间很短的,毫秒级别的,装个高级一点的表就能测出来。推荐德国Janitza UMG604电能质量监测仪,采样速度50us一个点。

网友V:
雷电时,容易产生电网晃电

网友W:
  雷电时对电网的影响可能很复杂。

网友X:
楼主叙述情况分析(供参考):

1、雷电击中某一级变电所线路线路造成瞬间过电压、某一级开关跳闸、线路停电,楼主电脑停;

2、0.几秒后线路判断无短路等故障,自动重合闸、线路来电,楼主电脑重启。

3、雷电的特点就是电压极高、持续时间极短嘛,侵入线路当然是造成过电压了

网友Y:
“雷电时市电电压是升高还是降低 ”

1、雷电与市电电压没有必然关系;

2、雷电可以破坏市电系统,例如雷电时,市电电网遭雷电出现过压;

网友Z:
嘿嘿  那个叫重合撒    不是电压过地  我qq群122673247  电工交流

网友AA:
雷电时电网会产生感应过电压,所以电网的电压就会升高,一些用电设备的过电压保护就会动作跳开电源使设备得到保护。

网友AB:
雷电是什么电荷的放电现象,释放的电荷能量影响到什么设备都会对设备的能量产生增加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