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

楼主(2008-09-18):
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为什么?

网友A:
电流不要太大,可以给定子加热,除湿

网友B:
通上正常电压后,定子冒烟烧毁。

网友C:
感抗太小,定子电流很大,会烧坏线圈,当然降低电压控制电流则可用来烘干电机用.(野外作业水浸电机)

网友D:
此法曾经用过,当时是用焊机做电源来烘干电机。效果相当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抗太小,定子电流很大,会烧坏线圈,当然降低电压控制电流则可用来烘干电机用.(野外作业水浸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上正常电压后,定子冒烟烧毁。

网友F:
.呵呵 没事回去试下看看

网友G:
不怕烧电机就试试。

网友H:
感抗太小,定子电流很大,会烧坏线圈

网友I:
你傻啊!电机不要了。烧线圈啊!

网友J:
短时间应该没问题,我在一次处理故障时,误把二次线挑开,相当于二次开路,定子通三相交流电五六分钟,没有任何反应,定子也没有温度,正确接线后电机运行正常,我也有些不解,不知长时间能烧毁不?

网友K:
会烧掉的,可用调压器加电加热。

网友L:
通入低压电,可以起到烘干去潮的作用,通入正常电压则会烧坏绕组(当然时间断了不要紧)。

网友M:
很高兴有向大家讨教了一招

网友N:
用调压器加低电压

网友O:
最好不要这样做,烧电机呢。

网友P:
试一下是可以,时间长了就难说哟.....

网友Q:
你可以接上试试嘛,确实工控网白痴太多了啊

网友R:
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为什么?答:会烧掉!!!因为电机里少了磁阻回路,定子绕组的电阻又很小,通电后一会就烧掉。

网友S:
楼主:是给定子电压而不是给定子电流,电流是通过负载电阻产生的。

网友T:
想法很好,有创意.正确理解细节是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就可以解决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向楼上的人学习了

网友A:
不知道说烧电机的是不是真的烧过。如果你在定子上通额定电压的话,只能说你白痴了

网友U:
电机不要了。烧线圈啊!

网友V:
关键是看你接通什么样的电流了!

网友W:
感抗太小,定子电流很大,会烧坏线圈 ,

网友X:
可以做实验。通十分之一交流电,在定子内放一小钢球,再调电压,将看到一些现象。

网友Y:
电流太大,建议不要这样搞,降压通电可以来烘干电机

网友Z:
感抗太小,电流太大,降压通电可以来烘干电机。

网友AA:
我觉得相当于堵转吧

网友AB:
肯定会烧,上次修一台绕线式电机,转子线和定子线接反了,一合闸只试了一下正反转,电机就冒烟了

网友AC:
相当于对一线圈通,你想通多大的电压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你傻啊!电机不要了。烧线圈啊!

网友AE:
你自己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F:
可以短时间通电,或者通一会停会.想想电机原理就明白呀!没有转子定子绕组不会相反的感应电动势,电流会增加几倍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T:

想法很好,有创意.正确理解细节是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就可以解决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向楼上的人学习了

网友AH:
会烧掉吧,真没试验过

网友AI:
如果是给定子绕组通低电压加热,多少电压合适?

网友AJ:
可以给定子加热烘干.....

网友AK(2008-12-07):
如果通380V你就会看到一个现象电机在冒烟

网友AL:
我觉得可以拿去烧水了.

网友AM:
电流大了就冒烟

网友AN:
如果是220或是380的肯定烧了,小电压可以用来加热,

网友AO:
楼主去试试,回来把结果告诉我们一下,哈哈

网友AP:
这样的话 线圈成热电偶的相似了  会烧的  ,以前我有一次不小心把放地上的线盘通电 结果就冒烟了  还好是地线不中了

网友AQ:
引用     “可以做实验。通十分之一交流电,在定子内放一小钢球,再调电压,将看到一些现象”。

网友AR:
  我学维修的时侯试过,给一个3KW3相电机定子里面放上一个小钢珠,通上三相电后钢珠就会贴着定子转了。

通电时间不能长,也就 1 ,2秒,功率稍大点的我不敢试~~~

网友AS:
不用考虑的,肯定会烧掉的,通电线圈当电阻用了,不烧才怪呢.

网友AT:
假若是绕线转子,转子开路,相当于变压器空载运行,电机是不会转的,把转子抽出来,加上额定电压,那情况就糟透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I:

如果是给定子绕组通低电压加热,多少电压合适?

网友AV:
哪个试验下~理论和实际毕竟有差距!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AW:
放一个滚珠,可以试断匝

网友AX(2010-11-14):
通交流电不会烧,

定子相当于给交压器的原边,

转子产生的磁通只能抵消定子的磁通,如果抽掉转子,定子的感抗应该大才对。

网友AY:
引用 网友AV:

哪个试验下~理论和实际毕竟有差距!期待试验结果!

1、理论和实际是高度统一;

2、理论:由于没有转子,磁路磁阻很大,产生同样的磁通需要很大的励磁电流;

3、所以在没有转子的情况下,给定子通电,由于电流很大,会发热烧毁!

网友AY:
4、或者说,没有转子,磁路有一段为空气,所以感抗很小,就好像接触器的铁心没有吸合时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

5、有转子,磁路空气隙很小,感抗很大,电流很小,就好像接触器的铁心吸合时一样!

网友AZ:
小电流能给电机起到烘干,直接接电流烧………………

网友BA:
除了定子会发热没有别的作用,转子不去消耗有定子输入点能量,定子会很快热起来烧绕组包的。其实那就相当于转差率s=1电动机堵转的情形

网友AY:
引用 网友BA:

除了定子会发热没有别的作用,转子不去消耗有定子输入点能量,定子会很快热起来烧绕组包的。其实那就相当于转差率s=1电动机堵转的情形

比电机堵转电流还要大!

网友BB:
交流电机转子抽出,仍用原电压通电,定子绕组肯定会烧毁的,但用三相调压器将输入电压将低到几十V,或用电流表监视电流等于或小于原工作电流时,定子绕组就不会烧,此时你将一个钢球放在定子磁轭上,钢球就会沿磁轭旋转起来,或做一个鼠笼放在定子内,鼠笼也会旋转,这是验证交流电机通电后会产生旋转磁场的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方法

网友BB:
交流电机转子抽出,仍用原电压通电,定子绕组肯定会烧毁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情况下,电机电流等于电源电压减去绕组产生的反电势,其差值再除以绕组的内阻所得出的数。电源电压与绕组产生的反电势数值很接近,即差值很小。如抽出转子,绕组的反电势=0,电源电压全加在绕组的内阻上,此电流远远大于工作电流,故绕组线圈会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