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溜钩

楼主(2008-09-18):
      我们用的是安川变频器,型号是CIMR-G7A4045,吊装货物时出现溜钩,是不是调试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各位高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制动选小了

网友B:
低频力矩不够

网友C:
“吊装货物时出现溜钩”

一般是吊重下落制动时,直流部过压保护,重物自由落体!!!

网友C:
低速时转矩不足,吊重下落制动时,直流部过压保护,重物自由落体!

网友D:
您说的溜钩是指先溜一会然后恢复正常吗?????

如果是闭环矢量控制,可能是低频力矩不够,需要加大比例增益或减小积分时间。

不过也有编码器信号受干扰,导致启动时失控的现象发生!!!!!此时会急速下落而无法恢复正常!!!!!

网友C:
1、变频用于起重机,最低频率不能低于:额定转差×P/ 60HZ  ,否则电机转矩低于额定转矩而溜钩!

2、电磁抱闸必须在频率低于“额定转差×P/ 60HZ  ”时进入制动,高于“额定转差×P/ 60HZ  ”时方可解除制动!

网友C:
 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时,没有饶线电机直接控制安全!!!

网友D:
志斌同志,请不要在此误人子弟!!!

懂得变频器的还好,刚入门的小师弟要被你忽悠到头晕!!!!!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并不需要精确调速,只需要简单调速,用绕线式异步电机作动力非常好;

2、变频器的介入阻断了电机的4象限运行,电机发电制动受阻,安全受到威胁;

3、电磁抱闸不能与电动机并联控制,要独立控制,也不安全;

4、更不省电,维护投资费用高!

网友D:
志斌同志,请不要在此误人子弟!!!

懂得变频器的还好,刚入门的小师弟要被你忽悠到头晕!!!!!

绕线电机我也用过,确实不错。

可是用户用变频器就是为了精确调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低速时转矩不足,吊重下落制动时,直流部过压保护,重物自由落体!

变频器过压保护,行车的机械制动就要动作了,不可能会让重物自由落体的,明白吗!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C:
1、“变频器过压保护,行车的机械制动就要动作了”,可是制动抱闸就是没有抱闸,溜钩了!

2、如果抱闸是变频器的输出触点控制的,变频器保护停机后,失去控制,造成抱闸没有制动!

网友F:
我怎么感觉刘志斌这个人对变频器恨之入骨?

小时候被变频器砸过?

网友C:
“可是用户用变频器就是为了精确调速!!!!!”

1、吊装货物,也需要精确调速???

2、我看楼主的设备是赶变频节电时髦风的结果!

网友G:
这几天接触的全是这类问题,你的溜钩现象是才有的还是干了几年后有的,是现在调试阶段发现的,还是什么情况,plc程序设计是否有问题,变频器选的合适否?如果干了几年考虑电机老化,把现象讲清楚

网友C:
变频器要用在需要调速的地方,用在起重设备上存在不安全弊端,你的意思你对变频器情感深厚?我看是金钱在作怪,连弊端都不愿意考虑或者不愿意告诉用户!!!

网友A:
比较精辟,学习了

网友A:
对:刘志斌 关于

1、“变频器过压保护,行车的机械制动就要动作了”,可是制动抱闸就是没有抱闸,溜钩了!

2、如果抱闸是变频器的输出触点控制的,变频器保护停机后,失去控制,造成抱闸没有制动!

内容的回复:抱闸应该是变频器保护停机后立即制动的,变频器的触点是断开的

网友H:
袁工!对于一个没有见过变频器,更没有见过起重机控制电路的人,您跟他讨论属于对牛谈琴!

网友C:
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的弊端主要体现在:

1、起重设备运行的电机,吊重下落时要进入发电制动状态,这时系统重力势能要转换成电能回馈电网,并产生制动力矩与重力平衡,重物方可匀速落下,不会出现溜钩这样的安全责任事故;

2、而变频器介入后,吊重下落时,异步电机进入发电制动状态,电能不能自动回馈电网,而要在变频器直流部用制动电阻燃烧掉,产生的制动力矩与制动电阻的电流有关,影响了电机发电制动的稳定性、可靠性,一旦电阻烧断或电流减小,制动力矩就会消失或减小,或出现变频直流过压保护,而出现溜钩这样的安全责任事故;

3、重物在空中吊起,一旦停电动力解除,就必须抱闸机械制动,否则重物会从空中掉下来,用饶线电动机时,抱闸与电机并联,电机失电抱闸自动制动,就不会掉下来,电机得电运行,抱闸自动解除制动,非常安全可靠;

4、可是用变频器后,抱闸与电机不能并联运行,而要分开各自独立控制,这就造成抱闸与电机动作的不协调、或误动作,造成溜钩这样的不安全责任事故;

5、szaipha作为变频器的制造销售者,应该把这些告诉用户,引起用户的注意,更不能以节电等这样的欺骗宣传用户!

网友A: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刘老师说的也有道理,但那么多新出场的起重设备为啥带变频器,应该是各有优缺

网友I:
溜钩是一种在平常不过的现象了,关键还是在于抱闸和变频之间的控制,思路要搞好

网友J:
两个凡是

网友H:
刘志斌讲:“3、重物在空中吊起,一旦停电动力解除,就必须抱闸机械制动,否则重物会从空中掉下来,用饶线电动机时,抱闸与电机并联,电机失电抱闸自动制动,就不会掉下来,电机得电运行,抱闸自动解除制动,非常安全可靠;”
老刘好好看看绕线电机的启动控制电路,电机学上有,我就不贴了,你能想象在重物下落的时候如果转子串联的电阻要是断路会出现什么结果吗?
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但不能够总把万一当成一万啊!

网友C:
“你能想象在重物下落的时候如果转子串联的电阻要是断路会出现什么结果吗?”

1、绕线式电机在重物下落的时候如果转子串联的电阻是多级,可以短接掉坏的电阻,或全部短接掉,不会出现溜钩!

2、而变频器制动过程中,电阻坏是没有补救措施的!!!

网友D:
绕线电机的电刷也会断路!!!!!转子引线也可能断路!!!!

志斌同志为何不说说绕线电机的万一!!!!!

网友D:
“而变频器制动过程中,电阻坏是没有补救措施的!!!”

电阻坏导致变频器过压保护,从而让保护电路起作用,启动机械抱闸!!!!

志斌同志为何不说说变频器的解决方法!!!!!

网友C:
“从而让保护电路起作用,启动机械抱闸!!!!”

1、如果是绕线电机,抱闸与电机并联,制动保护动作简单可靠;

2、如果是变频器控制,抱闸与电机不能并联,制动保护动作分别独立控制,复杂不可靠;

网友C:
“绕线电机的电刷也会断路!!!!!转子引线也可能断路!!!!”

1、如果是绕线电机,故障只有绕线电机一级!

2、如果是变频器控制,故障不仅有绕线电机一级,而且故障部位多了变频器一级!

3、而变频器的介入,并不是必要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可能是听信别人的欺骗宣传改装的!!!

网友K:
发电状态,难以回馈电网,变频器模块或电容有问题,就看这样的问题是偶尔的还是频繁

网友C:
“发电状态,难以回馈电网”

1、用制动电阻的变频器,电机发电运行时,电能就根本无法回馈电网;

2、电能根本无法回馈电网,是小事,制动受阻,出现溜钩的原因就在于此!

网友H:
"2、如果是变频器控制,故障不仅有绕线电机一级,而且故障部位多了变频器一级!"
说你没有见过变频器,更不用说到过变频器用在行车(估计你都不知道“行”怎么发音),港机的现场。这一点都不委屈你,在变频器配套的这些设备哪些还在用绕 线电机?如果制动电阻天天烧断,那搞设计的估计都和你一样是吃干饭的!连个制动电阻的功率都算不出来啊!即使万一电阻烧断的话,我的控制回路也会让抱闸失电,不会让负载想你讲的自由落体啊!而你没有想想绕线电机的抱闸和电机电源并联突然转子断路的后果吗?那才叫自由落体!奉劝你没事借“指导工作”之际到工 业现场多看看,了解到真正的实际应用再发言。别再网上(包括变频器控制制动抱闸电机是分开的其实是我在回你帖子是告诉你的)或者在书本上看点片言只语就到论坛里发布个“谎言,骗局”的,搞的人一惊一诧的,不同你一般见识的朋友会一笑而过,有的朋友怕你误人子弟就回帖反驳你其实中间教了你很多你连个谢谢都不说,到最后可能还成了骂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再次送给你。对于一个爱较真(不说你爱钻牛角尖)的你还记住一句话,别把万一当成一万,在这样走下去我担心你不敢在家呆了,因为四川同胞都有苦难的5.12,你不担心哪天的苦难会万一落到你住的地方!

网友H:
看到没有正常工作状态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继电器和制动单元的继电器是闭合切串联的的,在任何情况下出现意外都会控制抱闸接触器3KB失电断开,从而保证抱闸抱住电机,而不像你讲的那种现象发生。

网友L:
3KB受控于谁呀?是受3ZD 控制吗?什么情况下断开3KB

网友M:
而变频器制动过程中,电阻坏是没有补救措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1、在绕线式异步电机起重设备中,电磁抱闸与电机并联控制,抱闸制动控制没有任何闪失!

2、在变频控制的起重设备中,电磁抱闸与电机不能并联控制,分别独立控制,特别是受变频控制,变频器一旦过压保护,抱闸制动就失去控制,所谓“调整抱闸制动时间”这句话就充分暴露出分别控制的弊端,抱闸制动存在各种情况的闪失!

网友H:
    你能讲讲绕线电机一旦转子断路的补救措施吗?

网友H:
“3KB受控于谁呀?是受3ZD 控制吗?什么情况下断开3KB”
3KB 受控3zd及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还有行车其他的安全连锁控制回路。正常工作状态全部闭合,任何地方一旦出现意外3KB马上失电保护。

网友L:
我遇过断一项的,没遇过全段的,我的机子很小,最大吊10 吨.用能耗制动,和涡流制动.流钩主要是失涡流.和失能耗

网友H:
"而变频器制动过程中,电阻坏是没有补救措施的"
变频器在制动过程中,电阻一旦损坏,变频器因过压使多功能端子A C断开,抱闸接触器失电保护。

网友H:
“我遇过断一项的,没遇过全段的,我的机子很小,最大吊10 吨.用能耗制动,和涡流制动.流钩主要是失涡流.和失能耗”
是绕线电机还是锥形电机?

网友L:
我认为,抱闸,应该在任何异常情况下,都能,停机抱闸.溜钩说明,设计还有缺陷.我有台机子,上升就停机抱闸,后查是测速电机(编码器)故障,他也抱闸停机.

网友H:
“应该在任何异常情况下,都能停机抱闸”
必须的啊!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遇过断一项的,没遇过全段的,我的机子很小,最大吊10 吨.用能耗制动,和涡流制动.流钩主要是失涡流.和失能耗”
是绕线电机还是锥形电机?

绕线电机30kw吧7,8年前的事了.没溜钩,好象是一个无源欠相保护无故动作,查主线路没问题,它就是监控主电源电路的,后发现饶线转子抽头线到滑环线断.好容易才接好.是塔式起重机

网友N:
这种情况我在现场遇见过,有几种原因:1、提升机构的开闸控制是通过PLC来控制,而不是通过变频器控制,导致变频器的磁通、电流、转矩在没有建立的时候闸就打开了。解决办法:将PLC的开闸使能与变频器的开闸使能相串联,由变频器判断电机的磁通、电流、转矩建立后发出开闸信号;2、闭环控制时,低速时速度传感器被干扰,导致反馈的速度信号不准确而引起。解决办法:通过变频器程序屏蔽掉。至于机械抱闸失灵的解决:通过变频器的自由编程功能,写一个程序,在检测到机械抱闸失灵的时候,启动变频器,如果是闭环控制,变频器保持0Hz输出,如果是开环,直流制动,此时电机的转速非常低,马上处理机械故障,抱闸。这种方法在国外的大型港机控制中都已应用。其实安川变频器在1Hz以下的性能并不好,比我们差多了。

网友L:
变频器,会对电源产生谐波污染,可能是刘志斌老师反对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C:
“刘志斌老师反对变频器的原因. ”

1、我是讲变频器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我反对变频器的滥用,真是害人害国家!

2、好端端的起重机,工作好好的改变频是没有理由的!

3、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好处,自由变频人的发言充分说明抱闸制动分别控制的难度和不安全的原因!

网友N:
呵呵,罪过!!!

3、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好处,自由变频人的发言充分说明抱闸制动分别控制的难度和不安全的原因!

机械抱闸失灵指在变频器发出抱闸信号后停止输出,而此时机械抱闸却失灵,无法抱住闸的时候的解决办法。

对于刘志斌同志的发言,我在去年就说了不再评论,我只是希望刘志斌同志正确理解我所说的。

网友C:
在绕线式异步电机起重设备中,电磁抱闸与电机并联控制,抱闸制动控制没有任何闪失!

网友H:
祝贺成为中国工控网的用户两周年!再此感谢中国工控网,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

日 期: 2006-07-30 18:52:48
发件人: webmaster@gongkong.com拒收邀请
主 题: 中国工控网用户注册成功通知 【举报垃圾邮件】
附 件:

刘志斌,您好!

祝贺您成为中国工控网的用户,您可以在本站享受如下服务:
1、查询本网站提供的业内企业、产品、技术、商务、市场、新闻等信息;
2、参与业内最大的工控论坛,与同行交流技术和经验;
3、发布专业论文、典型应用案例、在线教程(仅限VIP注册用户),并参加中国工控网年度优秀论文/典型应用评奖;
4、下载产品资料及免费软件;
5、免费发布产品求购信息和出售信息(仅限VIP注册用户),查阅产品销售信息等;
6、订购专业图书;
7、发布求职信息、查阅招聘信息;
8、利用中国工控网的反馈系统,填写反馈表单,直接面向企业,随时在线提交需求意向;
9、参与有奖调查、有奖征文活动;
10、申请加入“工控俱乐部”,享受更多服务、创造自身价值。

勃龙工控
  1楼 回复时间:2008-7-31 1:37:47
两周年不叫什么老资格!
你不过想尽办法发帖搞点积分.没什么了不起.
RANL4256
  2楼 回复时间:2008-7-31 7:35:39
两周年不叫什么老资格!
苗子
  3楼 回复时间:2008-7-31 8:09:31

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

论坛上这么多人在K你

刘志斌
  4楼 回复时间:2008-7-31 8:21:43
“两周年不叫什么老资格! ”,但是对我来说,是个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认识了你,一个不错的电器工程师!
五代重歼
  5楼 回复时间:2008-7-31 10:19:52
你在工控网有个屁意义!到处指东说西,天天挨K。积分倒是赚了不少,见识没见多少长进!引用一楼的话“你不过想尽办法发帖搞点积分.没什么了不起. ”简直就是一个“dad died but crying his mum ”的主儿!
遨游工控
  6楼 回复时间:2008-7-31 17:58:54

我比你还老了

JSS135
  7楼 回复时间:2008-7-31 20:12:58

引用:1

大圣 回复时间:2008-7-13 5:36:20

大家为什么要骂刘志斌?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工厂的小电工,那他可以无知和落后点,可以不懂的太多、可以一知半解、也可以说在技术上说一些让人笑掉大牙的话!没关系,人总是要在学中进步!最主要的是,他即使不学,也影响不到别人!!

但他是一个从事中低级基础技能教育的技工学校老师,那么,他的知识水平和对工控行业的新产品认知能力,以及对本行业的发展趋势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到很多 人,尤其是被他直接教的学生!更可怕的是,他在论坛标榜:我搞了几十年中等教育,有搞了十几年成人和高等教育,我什么书都看过都教过.......,导致 很多初入工控行业的人和学生对他只有信任,没有怀疑!!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在技工学校教书育人者,怎么能够在专业知识上一知半解、张冠李戴、胡搅蛮缠、不懂装懂?尤为可怕的是,他把自己对工控新产品 和新技术以及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用骗局或具有欺骗性等煽动性思维来教育他的学生和网上对他信任的新人!!甚至不负责任的想推翻国家发改委的文件,想逆当 今节能和环保的国家发展主题而行!!

我想,广大网友之所以痛骂痛批之!!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看到了上述问题的可怕和严重性!都是发自肺腑的言论,但凡有一点良知和血性的工控界人士,都会这样 做!!况,维护论坛的和谐,首先要维护它是选产真科学、真知识吧?如果论坛伪科学横行,一知半解、张冠李戴、啥都不懂可以引导信任和新人?那还谈什么基础 职业教育?还谈什么论坛和谐?!?!
-----------------------------------

引用:2

老齐
回复时间:2008-7-12 18:47:47

和谐不是无原则,不是放任一知半解、张冠李戴、误人子弟、不是任由一个初中基础还不牢固的半瓶子,在技术论坛忽悠初出茅庐者,不是让一个啥都不懂的人在工控界咆哮和横行!!

只有将这类渣滓清除出去或彻底打碎他的虚伪、张狂、无知、厚脸和无耻!才能还工控论坛的清净与和谐!才能还工控界健康有序发展!!

在这里,任何立场不鲜明和妥协或想做老好人来调解,都是对知识和科学的犯罪,是对工控界莫大的讽刺和亵渎~!~

两年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劝他,注意论坛是公共场所,不懂就不要胡说,以免误导初学者,不要拿着两本中低级基础教育的教材闭门造车,要多一点实际经验?!大家现在看,你们的劝说有用吗?它还是啥都不懂,就敢胡说!

两年来,有多少睿智的工控界大家,在试图以平和的方式引导他完善完整的看待每一件事,试图让他深入调查学习后再发言,免得错误和漏洞百出,贻笑大方?!大家今天看,你们的良苦用心有效果吗?

两年来,有多少工控论坛的高手指点、指导甚至手把手教过他,怎么样认识工控产品的日新月异发展,怎么样看懂新产品的性能和功用?!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大家 用的心血就算教一个傻瓜,都比他强!起码。傻瓜不会在论坛用伪科学和一点皮毛知识来忽悠初学者!不会污染中低等基础职业教育!!

两年来,有多少和他讨论技术问题的人,最后都放弃了和他的辩论,甚至一辈子不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

两年来,又有多少工控界的精英和学者,在和他探讨技术问题时,有想骂人的冲动,或干脆大骂之??

(引用)对这样一个长着驴头的东西,你给他说人话,它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它根本不会用人的思维来思考和反省!!经常骂它,它倒有点反应!效果会好的多!!

也正因为此,把这种东西毫不留情的、坚决的清理出论坛,清理出工控界,于国于民,于整个工控行业、于学习基础的学生和准备进入行业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大幸事!

否则,我们只有见到它一次,就骂一次,直到骂的他口吐白沫、口鼻眼耳肛完全出血、四肢抽搐、身体和精神完全崩溃为止,唯有此,才能保证论坛清净和健康发展,才能让这个半瓶子少毒害一些年轻人!!

---------------------

引用:3
 JSS135 15楼 回复时间:2008-7-31 20:10:46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518284300001

发表于《工控人生论坛 》: 同样被称做:教师!但差别怎么这样大呢?

五代重歼
  8楼 回复时间:2008-8-1 9:16:12
简直是一个顶呱顶呱的瓜娃子!
SB 这也弄出来炫耀   它真有病啊
人在江湖 之变频器   10楼 回复时间:2008-8-1 9:34:22
好象没人祝贺你  到都是骂你的啊
愿学者
  11楼 回复时间:2008-8-1 9:50:01
不知道为什么,是真的到处都 是骂你的
123tuiioio
  12楼 回复时间:2008-8-1 10:48:53

败类,赶紧把它赶走!封其ID最好!臭膏药!

五代重歼
  13楼 回复时间:2008-8-1 10:57:49
这傻B因为无知而无谓,不知耻而先勇!
流川逝水
  14楼 回复时间:2008-8-8 11:01:15
误人子弟,你每天站在三尺讲台上看那一个个求知若渴的眼睛时,你的内心是不是倍受煎熬呢??我也是一个学生,我最痛恨那种狗屁不知的老师,奉劝你还是早日回家替你老婆看孩子去吧。不要再在这误导别人了。

网友K:
测一下电抗器三相进线是否平衡,在运行状态下

网友C:
szalpha 作技术不行,做人德行也不行!

网友H:
呵呵,有点急啊!

我技术不行,我可以5年在钢铁厂从电工干到技术厂长(老爹在我10岁就见上帝了,老娘一人种14亩地送我上大学,没有后台,免得你吓猜!),上面的贴图是我画的,我估计交给你的话,你描都描不出来!

德性不好我不会一帖一帖的苦口婆心的教你,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你自己的贴子原版不动的copy下来又贴上,就把你急成这样啊!这上面我也没有骂你啊!

网友C:
“5年在钢铁厂从电工干到技术厂长”,对你表示敬意,那也可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是条骂人的醉鬼!

网友O:
这年头就是这样:无德的人渣可以站在三尺讲台!无德无知可以横行技术论坛!!!!!

网友P:
频敏变阻器还要LC谐振,还无刷启动!这SB站在三尺讲台上心里就没愧?!

网友H:
中央五台有个韩大嘴,那只是给我们增加点笑料。工控论坛出个刘大嘴那可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D:
呵呵,原以为志斌同志只是对变频器不理解。。。。。。

没想到频敏变阻器也没用过!!!!

“频敏变阻器LC谐振”    呵呵。。。。。。  笑破肚皮了!!!!!!

网友P:
刘志斌不给大家讲解一下LC谐振的频敏变阻器如何让绕线转子电机实现无刷启动??!!!!!!!

网友C:
“频敏变阻器LC谐振”    呵呵。。。。。。

1、用电感的感抗作频敏变阻器,会使得电机电感更大,功率因数更低,转矩下降;

2、绕线电机的转子需要的是电阻,电阻大功率因数高,转矩大;

3、用LC并联谐振的高电阻性作频敏变阻器,会提高转子的功率因数,更好!

4、你想知道我会告诉你的, 不用把笑破肚皮了,真傻!

网友D:
志斌同志,我来教教你吧:

1.频敏变阻器是利用铁芯损耗与电源频率有关的原理来工作的。

2.其本质是一个磁滞、涡流损耗较大的铁芯线圈,当然有电感。

3.电机启动时,转子电流接近50Hz,此时等效的铁耗电阻较大,提高了电机的启动电阻。

4.电机正常运行时,转子电流频率降低,此时等效的铁耗电阻较很小,相当于短接转子电路。

5.频敏变阻器仅能解决启动的问题,却不能调速,这是它不如转子串电阻之处。

网友Q:
讲得不清楚,无法判断,我一直在做石油绞车变频控制,正常情况都是悬停,不抱闸,而且负载不断增长,打钻过程中,负载也一直变化,调试难度也不是很大。楼主,最好说清楚情况。

网友H:
志斌同学把LC谐振的“c”讲出来好吗?
你如果讲不出来就在工控网论坛发一份公开的道歉信!

网友C:
LC谐振的“c”讲出来好吗?

1、是的看不到电容!

2、分布电容你能看得到吗?

3、你算算,对50HZ谐振电容需要多大?

网友C:
“其本质是一个磁滞、涡流损耗较大的铁芯线圈,当然有电感。”

1、你说的情况是大家经常说的,书上也有的一种;

2、我说的是另一种!

网友P:
刘志斌不给大家讲解一下LC谐振的频敏变阻器如何让绕线转子电机实现无刷启动??!!!!!!!

刘志斌不给大家讲解一下LC谐振的频敏变阻器如何让绕线转子电机实现无刷启动??!!!!!!!

网友R:
关于变频器用在行车、吊车、电梯等行业,溜钩是最普通、最常见的问题。引起溜钩的原因也有许多,要看期具体原因而论:

1、如果是新设备在安装调过程中溜钩,在确保配置没有问题的前题条件下,多为其变频器参数、时循控制上的问题;

2、如果是老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溜钩,在以前是正常的同时确保没有超载的前题条件下,多为设备的机械控制或机械方面上的间题。

网友S(2010-09-03):
全是爱表现的人,瞎说啥呀?你们懂不懂起重机的绕线电动机和变频器原理啊,搞明白再说,小奶油生!

网友S:
请wfcaua将详细事故过程、现象重新描述一遍,不知我能否帮您分析?

网友T:
高手过招,我来学习的。

网友U(2010-12-24):
用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就可以了。具体说明网站上面有。网址:www.dldq.net

网友U:
铸造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
冶金铸造起重机,在炼钢中主要用于吊运钢水包。起升机构的电机、高速侧运行制动器安装在高速轴上,卷筒、低速侧安全制动器安装在低速轴上,高速轴和低速轴通过减速器连接在一起。。
正常运行时,由高速侧运行制动器动作来控制起升机构的制动,只有在起升机构出现故障(在起重机卷筒发生超速运行,重物下坠:发生溜钩现象)时,低速侧安全制动器才动作,确保钢水包在起重机起升机构出现故障时可靠制动,保证钢水包不溜钩,防止事故的发生。
低速侧安全制动器动作传统上是靠安装在卷筒上的限速开关来控制,同时司机室有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开关,当卷筒超速时,机械结构的限速开关触点断开,低速侧安全制动器动作,也可以由司机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主动控制。
该控制方式的优点是控制原理简单,缺点是速度控制准确性差;运行中限速器速度判别的误差较大(实际使用中经常发生误动作,影响实际生产);由于它只有在卷筒超速且形成一定的溜钩速度后才动作,低速侧安全制动器制动,制动时对机械结构、传动结构的破坏较大,对起重机的安全性影响较大。更为严重的是,此类产品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老化、疲劳、触点锈蚀,又不能检查运行中是否失效、工作是否可靠,如果在关键时刻失效,还是会酿成重大事故。
针对上述情况,必须有一套控制装置对冶金铸造起重机的起升机构运行状态实行监测和控制。扬州黑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研制的具有专利(专利号:Z L 200620125976.2;Z L200610098137.0)的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应用于起重机起升机构,该控制方式的优点是速度控制准确性高;运行中速度判别快,由于它只有在卷筒超速初期就立即识别,不让卷筒形成一定的溜钩速度就使运行制动器立即动作,同时通过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的电制动控制装置,使电机产生电制动力矩,使重物立即停止下溜。不使低速侧安全制动器制动,制动时对机械结构、传动结构的没有破坏,对起重机的安全性具有保护作用。
只有在电机停止动作,而卷筒仍然动作时,立即使安全制动器动作。也就是说,只有传动机械系统出现故障时,安全制动器才动作。这样的工作方式减少了安全制动器的工作次数,保护了起重机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机构,提高了安全使用性能。
该装置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保护准确、运行可靠、维护方便的优点。具有自检功能,在司机室有一个显示该装置是否正常工作的指示灯,确保在保护时有效工作。通过自学习方式进行控制,该装置学习司机的工作习惯,学习和记录起重机的运行习惯,根据该习惯来得到的参数作为参考进行控制参数的设定。该装置采用并接于起重机电路的方式,不改变起重机的机械结构、电路结构和司机的操作习惯。等于于给起重机加了一套安全装置,使起重机运行更加安全。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组成及控制方法
1、设计思想:
该装置的设计思想是无论是控制电器故障、运行制动器故障,在故障发生的初期就能检测和判断,同时提供保护。只有在传动系统发生故障时,安全制动器才动作。
正常运行状态,在上升的过程中出现下降动作,说明起重机的起升力矩不足,在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下降超速,表明电气系统故障。防溜钩控制装置立即先使运行制动器动作,同时提供电制动力矩,同时判别卷筒是否同时停止动作,如卷筒同时停止动作,说明传动机构完好,则安全制动器不动作。
正常状态下,起重机起升机构的主令控制器回零位时,如果在运行制动器动作后卷筒仍然动作,可以判别传动机构、减速机构的机械系统故障,立即使安全制动器动作。这样安全制动器动作对起重机的机械结构的不会形成破坏。
这样的控制模式既保护了起吊钢水包的安全,同时保护了起重机机械结构和传动机构的安全。
PLC程序控制,开放的参数设定,特有的自学习功能,该装置可以安装在各种控制形式的起重机起升机构中,调试十分方便。用户可以让控制装置先进行自学习,根据自学习得到的参数来进行参数设定。
该控制装置同时记录起升机构运行参数(上升最大速度、重降最大速度、轻降最大速度、高速侧和低速侧运行速度差,供起重机维护人员在维护起重机时提供参考,提高检修的效率。
2、测速装置:
吊钢水包的铸造起重机起升机构,电机通过减速机与卷筒相连,电机侧为高速侧,装有运行制动器;卷筒侧为低速侧,装有安全制动器。
两套测速装置的其中一个分别安装在两个高速侧的高速轴上,另一个安装在低速侧的低速轴上,分别检测高速侧和低速侧的运行。应用高分辨率的旋转编码器作为测速核心,同时检测高速侧电机轴的速度、方向和低速侧卷筒的速度、方向。
3、控制装置的控制方式: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控制起重机起升机构的的主接触器,保护时断开主接触器,将控制装置的控制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串接于原起重机起升机构的紧急停止按钮线路中,相当于多接一个“自动紧急停止按钮”。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是一个并接于起重机电气电路的电气控制装置,它不改变起重机的机械结构和电路结构,相当于给起重机增加一套安全监测和控制系统,极大地提高起重机安全工作系数,保护起重机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机构。但不能说完全解决了起重机的安全运行,维护人员必须保持一贯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控制装置根据测速装置和起重机的主令状态,对起升机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1)、以150毫秒为检测周期,检测速度快,在故障发生的 瞬间立即判别。
(2)、起升机构主令上升而重物反而下降时,(电机的力矩不够,在起升过程中由于电器原因:缺相、元件损坏等),立即保护。
(3)、除空载和轻载下降外,其下降速度超过设定值,保护。
(4)、高速侧和低速侧同步误差高于设定值(说明传动机构和减速机发生故障),立即保护,同时安全制动器动作。
(5)、零位时,制动器未断电(说明制动接触器发生故障),或制动器制动力矩不够重物仍然下降,立即保护。
(6)、运行时,定子缺相(起升机构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立即保护。
(7)、为了提高起保护的准确性,该控制装置的设定值可以参考该装置的自学习功能得到的参数来进行设定,既消除误动作又保证可靠动作。
(8)、自动记录发生保护时的起重机起升机构的动作状态参数,供维护人员维护时参考,提高检修效率。
4、两种保护装置的比较:
现在的起重机,一般卷筒上装设超速开关,该超速开关系机械动作开关,运行中具有不准确和偏移,具有速度的检测死区(卷筒到达一定速度后才能动作)。而且在起升机构故障且卷筒超速到一定速度时,限速开关通过离心力断开,然后断开起重机起升电路的电源,使安全制动器动作。优点是控制原理比较简单。缺点是卷筒只有在超速到一定速度是时才起作用,此时安全制动器动作对机械结构破坏较大。动作一次,就要全面检查机械传动的全部性能。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在超速的瞬间就可以检测和判别,决不让卷筒达到一定的速度,立即判别故障,有效地进行制动保护,由于在超速初期阶段就提供保护,同时能判别是电气系统故障、运行制动器故障、还是机械传动系统故障,安全制动器动作对起重机机械和传动机构几乎没有破坏。
5、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对机械传动机构的保护功能
  由于高低速的传动速比是常数,控制装置不间断的检测该常数。当这个常数发生变化且超过一定值时,就意味着机械的传动环节被破坏,控制装置使安全制动器立即动作。
优点是在故障发生的初期就能判断出故障的性质,运行制动器、电制动提供一级保护,只有在机械传动系统故障时才使安全制动器动作,安全制动器动作对机械结构和传动机构没有破坏,保护了起重机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机构。同时维护人员根据记录的保护时参数,迅速判断是哪个环节的故障引起保护,检修效率高,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呵呵,罪过!!!

3、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好处,自由变频人的发言充分说明抱闸制动分别控制的难度和不安全的原因!

机械抱闸失灵指在变频器发出抱闸信号后停止输出,而此时机械抱闸却失灵,无法抱住闸的时候的解决办法。

对于刘志斌同志的发言,我在去年就说了不再评论,我只是希望刘志斌同志正确理解我所说的。

网友W(2011-09-26):
用【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联系人:王先生13651515160网址:www.dldq.net

网友X(2019-03-12):
论坛真的有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