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哪款PLC可以实现全闭环----即外加编码器反馈?

楼主(2008-09-19):
三菱哪款PLC可以实现全闭环----即外加编码器或光珊尺反馈?

网友A:
你想要个Q系列的还是 FX系列的? FX1S ,FX1N多有1相60KHZ 2相30KHZ的脉冲采集功能.

网友B:
欧母龙的CP1H最好,可做四路独立的位置控制。

楼主:
anxue 谢!脉冲采集后怎莫用??-------一直用定位指令,不用反馈。FX系列要加反馈的话真不知到从哪下手。

有高手吗?请建议,谢!

网友C:
 原先的A系列的有一种模块是编码器反馈,模拟输出的,现在的Q系列没有相应的型号。

omron的有。

网友A:
假如伺服需要走100mm,编码器脉冲采集量放到D0(假定一个脉冲等与0.1mm).   编个无限发脉冲的指令,再用比较指令 D>=  D0 K1000  的条件停止脉冲发送指令,或就可以了啊.这样就形成了闭环.但是不知道你定位精度是否要求很高,这关系到扫描周期了.

网友D:
5楼的兄弟,等你检测到发出脉冲 D>=  D0 K1000  时,再给停止脉冲发送指令,伺服还要减速停止呢,早过冲啦!而且运行速度不同过冲量也不同

网友A:
六楼的大哥.那你有啥好办法呢?

网友D:
 anxue兄,我不是很清楚你的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但是一般伺服就已经是很精准的半闭环系统,保证机械环节不出问题(打滑,反向间隙过大等),只要算准脉冲当量,直接定位就很准了,要比用比较指令的精度高很多。

但是如果你的系统是除了定长控制,同时还存在相位控制的话,那就必须做全闭环了。

网友E(2008-10-21):
伺服在电器上可以做到很精确,可是机械上就有误差(相对于电气),可在机械轴上安装编码器,用高速计数端输入计数,当计数到指定长度时就停止发脉冲,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的机械误差。

网友F:
日本进口设备中用横河的比较多,我也用过,性能很不错。

网友G(2008-11-24):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

网友H:
基本上都能做到,但要自已去做,接线、程序等

网友I:
大家说感觉都不能完全解决全闭环问题,可惜啊A1SD70模块停产了

网友C:
13楼正解,A1SD70是编码器输入,模拟电压输出的一个模块,但是Q系列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型号。但是可用omron的。

网友J:
Q系列应该有编码器模块,问问三菱。

我用过Q173+MRj2S-B,但不是全闭环。

网友K:
全闭环似乎是可以准确了解电机的当前位置,但也不得不忍受降低了频带相应的缺点
本来这个闭环是在伺服驱动器里完成的,现在非要扩大到外部来,相当于在一个精简干练地特种部队上面加了一个臃肿的指挥层
有得必有失,看你的具体技术要求了。

网友L:
横河PLC可以实现这种控制。

www.acepillar.com

网友C:
用A1SD70时伺服在速度模式,位置坏在A1SD70中。

网友M(2009-03-02):
以前采用5楼的那种方式,但效果很不号的,我想是否可以采用422通讯模块和伺服通讯,从而构成闭环控制系统,但不知道响应怎么样啊

网友N:
為什麽不用西安興馬達加光柵尺來實現呢〉?

网友O(2009-05-25):
其实没必要啊   你做反馈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误差吗??

你完全可以用qd75m/mh型号的定位模块,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光纤传输,不会受到外部噪声影响的。

网友P:
为什么搞到PLC去进行闭环控制?伺服自己能搞定的事情啊,感觉有点像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愚见,愚见啊。。。

网友Q:
支持楼上的,现在有很多伺服都可以做全闭环啊!!我baumueller的还可接第三个编码器(色标)。

网友E:
包米勒的我见过,但是用三菱的PLC控制比较困难,他需要的是AB相位输入。

网友R:
三菱A系列A1SD70做这个是最适合的, 有需要此类模块可以联系我,全新供应. QQ 57577105

网友S:
为什么搞到PLC去进行闭环控制?伺服自己能搞定的事情啊

MR-J3-B-RJ006

网友O(2009-07-02):
MR-J3-B-RJ006
这款是  j3的全闭环   j2s的也有。。。。不过一定要支持sscnet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