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pci9118采集程序问题

楼主(2008-09-19):
本人现用凌华pci9118做一个采集程序.用的delphi开发.

由于需要,使用了AI_ContReadMultiChannelsToFile这个api函数.

function AI_ContReadMultiChannelsToFile (CardNumber:Word; NumChans:Word; var Chans:Word;
               var AdRanges:Word; var FileName:Char; ReadCount:Cardinal;
               SampleRate:Double; SyncMode:Word):Smallint;stdcall;

按手册上说var Chans:Word 和   var AdRanges:Word应该是两个数组

 var FileName:Char;是一个字符串.

请问我应该如何调用这个函数,这三个参数应该如何构造?我是这样做的,

  Chans: array【0..5】 of Word;
  AdRanges: array【0..5】 of Word;

 FileName: string;

  err := AI_ContReadMultiChannelsToFile(card_num, NumChans, Chans, AdRanges, FileName,
              ReadCount, SampleRate, SyncMode);

编译不通过.请高人指点一下,给出调用例子.如果是完整采多通道集保存的例程更不胜感激.

如果没有delphi的vb的也可以参考参考.vc中,我在参数中带入两个数组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参数不对 FileName, 改成Pchar(FileName)试

楼主:
那chans和adranges这两个参数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chans和adranges 这两个参数应该没有问题 把提示册错误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