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LG自由通信实验!请教该里面参数如何理解!

楼主(2008-09-19):
现请教的是!!该图片里面这段1之段8该这样来使用??其使用依据是什么??如何使用!!

网友A:
手册8-39到8-55讲得很详细,一看就明白了,在这里一句两句讲不清楚.

网友B:
提供VB6、VB2005与各种PLC通讯的带注释学习源代码和动态链接库(DLL文件) liuflamp@126.com

可到 http:// www.lflzdh.cn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