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控制电动机起停线路

楼主(2008-09-19):
常规电动机起动、停止需用两个按钮,在多点控制中,则需按钮引线较多。利用一个按钮多点远程控制电动机的起停,则可简化控制线路又节省导线。如图所示,其工作原理是:起动时.按下按钮AN,继电器1J线圈得电吸合,1J常开触点闭合,交流接触器C线圈通电,C吸合并自锁.电动机起动。C的常开辅助触头闭合,常闭辅助肋头断开.这时,继电器2J的线圈因1J的常闭触点已断开而不能通电,所以2J不能吸合。松开按钮AN,因C已自锁,所以交流接触器C仍吸合,电动机继续运转。但这时1J因AN放松而断电释放,其常闭触点复位,为接通2J作好准备。在第二次按下按钮AN,这时继电器1J线圈通路被C常闭触头切断,所以U不会吸合,而2J线圈通电吸合。2J吸合后,其常闭触点断开,切断C线圈电源,C断电释放,电动机停转。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网友A:
.有点乱,按了不松会出现?~~~~

网友B:
不存在按住AN不松的影响:

1、当第一次按住AN不松时,由于2J和C是常闭点,1J是始终吸合的,1J的常开点就始终打开,使2J不能吸合,从而使C是始终吸合的,C的工作没有影响;

2、当C已经工作后,按住AN不松时,由于C的常闭点这个时候是处于打开的,1J没法动作,而2J由于1J常闭点和C的常开点闭合的原因而得电吸合,使2J的常闭点断开,使C失电,电动机停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