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自动加速控制线路

楼主(2008-09-19):
双速电动机自动加速控制线路如图所示。当速度选择开关K放在“0”位置时,电动机不加电处于停止状态;当将K旋到“I”位置时,接触器C动作,电动机按Δ接法与电源连接.三相电源由D1、D2、D3三个接点接人。当开关旋到“Ⅱ”位置时,电动机则由低速转动,经过时间继电器SJ延时后自动切换到高速。这时接触器lC、2C动作,三相电源从D4、D5、D6接入,为Y形接法,转速增加一倍。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网友A:
类似方法常用线路控制小册子中有,谢谢你能够提供多种多样的控制线路,给大家享用.

网友B:
我们老师说了,异步电机的转速,和电源频率成正比,和磁极对数成反比。另外还和转差率有一定关系但一般不会成倍改变。简单地Δ接法和Y形接法转换,不会改变转速。

那这个电路就不是简单地Δ接法和Y形接法转换,它还改变了什么呢?电源频率是不会变的.............

不一定吧,刘志斌先生是变频器防忽悠专家,你得问一问他呀!看这电路是不是骗局?

啊呀,这里又没有变频器,频率怎么变?

那也是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变速的?

按他的说法,转速改变一倍。恐怕只有改变磁极对数啦!改成Y形接法,磁极对数减半,转速不就快了一倍!

你只是理论分析,还得听听专家怎么讲的!

那是那是!

网友C:
绕组变的了吧?

网友D:
变级电机的调速电路。

网友E:
通过改变电机的极对数来调速。三角形与双Y形接法。我厂一台双速电机就是1440转与2880转。它还带有一套减速箱,变出十二种速度。从低速到主速都有。不过就要用人手调整减速箱。

网友F:
这种是双速电机 ,三角形与Y接法的控制线路,属于有级调速,是通过改变绕组来实现的,我厂里的搅拌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各位朋友,有空还是多看书,多动手.多动脑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积累.

网友G:
变级调速电机假若是同方向转,是不需要时间继电器的,一般是先启动低速,后启动高速

网友H:
还是用得旧国标,应该改过来。

网友I:
做维修人员一定要勤奋.多思索

网友J:
时间继电器是多此一举

网友K(2008-10-26):
这种是双速电机 ,三角形与Y接法的控制线路,属于有级调速,是通过改变绕组来实现的,我厂里的锅炉进煤链条上用的就是该种电动机。

网友K:
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是在高速位置时先启动低速,后自动启动高速运行。

网友L(2009-03-24):
原线路有如下缺点:1、在低速运行时,要先停车后才可转为高速;2、在高速运行时也不能直接转为低速;3、操作比较繁琐;4、无论是高速运行还是低速运行都没有过载保护;5、如果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机构不能够动作,在额定负载下运行也会使电动机过热。请明示你的邮箱,可供给你完善的控制线路。图11-14就是一个性能优良的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改进线路的工作原理如下:按下SB1,时间继电器KT1首先得电动作,其延时触点接通KM1,在低速接法下启动电动机。KM1的动合触点还接通KT2,KT2自锁并开始延时,时间一到,其延时动断触点断开KM1,其延时动合触点闭合,配合KM1的动断触点的接通,使KM3得电动作,KM3的动合触点又接通KM2,KM2动作自锁,使电动机转换为高速运行。KM2的连锁动断触点则断开KT2,免其长期通电。

网友M:
对:东方 关于

我们老师说了,异步电机的转速,和电源频率成正比,和磁极对数成反比。另外还和转差率有一定关系但一般不会成倍改变。简单地Δ接法和Y形接法转换,不会改变转速。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实例,双速电机大部分都是利用这种方法达到高速,电机利不可能有两种绕组。

那这个电路就不是简单地Δ接法和Y形接法转换,它还改变了什么呢?电源频率是不会变的.............

不一定吧,刘志斌先生是变频器防忽悠专家,你得问一问他呀!看这电路是不是骗局?

啊呀,这里又没有变频器,频率怎么变?

那也是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变速的?

按他的说法,转速改变一倍。恐怕只有改变磁极对数啦!改成Y形接法,磁极对数减半,转速不就快了一倍!

你只是理论分析,还得听听专家怎么讲的!

那是那是!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实例,双速电机大部分都是利用这种方法达到高速,电机利不可能有两种绕组。

网友N:
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电路,好像可以用控制按钮自动控制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传图商讨

网友N:
按下SB1,时间继电器KT1首先得电动作,其延时触点接通KM1,在低速接法下启动电动机。KM1的动合触点还接通KT2,KT2自锁并开始延时,时间一到,其延时动断触点断开KM1,其延时动合触点闭合,配合KM1的动断触点的接通,使KM3得电动作,KM3的动合触点又接通KM2,KM2动作自锁,使电动机转换为高速运行。KM2的连锁动断触点则断开KT2,免其长期通电。
不明白!按下SB1后KM1直接就得电吸合了,电动机就直接低速运行了

网友O:
不是有叫星三角降压启动嘛,不是三角型接法比星型接法转速快吗?????????????????????

网友P:
改变磁极对数了,速度也就改变了

网友Q(2009-06-12):
按要求设计控制线路

一、毕业设计内容:
1、毕业设计任务书一份(8000字)
2、设计说明书一份
二、毕业设计要求
1、题 目:按要求设计控制线路
2、已知条件:现有一台双速电动机,试按下述要求设计控制线路:
(1)分别2个按钮操作电动机高速与低速运行,用一个总停止按钮控制电动机停止运转.
(2)高速运行时,应先接成低速器后经延时后再换接到高速.
(3)应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帮我看看吧,谢谢诸位!我急用!!!!!发我邮箱里就行,22923315@sina。com

网友R:
双速电机,谁会做正反转主控电路,M,S代码控制。xuqing-li@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