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与PLC连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19):
请教2线制接近开关与PNP型PLC连接的原理。本人不理解的是,接近开关的两根线即要接24V

又要给PLC输入信号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你得查一下,2线制接近开关的漏电流可能导致PLC误动作,不建议采用2线制开关接PLC。

网友B:
这种接近开关类似于吊扇的电子调速器。我认为这种接近开关适合于继电器的控制,不适合PLC控制。

网友C:
类似干簧管的,好象没有什么不稳定

网友D:
没有不稳定吧。我一直用两线制,很稳定啊,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D:
PLC本身就带24V直流电源。你可以选 择晶体管输出PLC,直接到PLC上就行了,PLC自身就给接近开关提供24V直流电源

网友D:
具体的说一段接在PLC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点上,另一端接在PLC电源L+上

网友E:
可以直接接的,继电器输出也可以,接点就输出24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