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可以配变频器吗???

楼主(2008-09-19):
单相电机可以配变频器吗???,如可以,应该怎么配?

网友A:
呵呵;单相电容起动的一般是不行了的;除了专用的单相输出变频器之外;

网友B:
家用变频空调不就是单相电机吗?

网友C:
不行,空调不是单相电机.是用输入220V单相电,输出三相对220V电给三相电机.

网友D:
单相电容起动的一般是不行了的;除了专用的单相输出变频器之外;

网友E:
我有过一次成功应用的案例!!!!

客户需要对60Hz的单相电容电机做实验,而我们的工频只有50Hz。

为了避免电容的影响,我们将减速时间设到最短,U\V两根线接到电机,V/F控制。

电机正常运行!!!!!

***需注意的是:该例只是为提供60Hz电源,而不是实现电机调速!!!!

由于容抗与频率有关,所以50HZ以下慎用!!!!!

网友E:
当时做了一些实验,30Hz~60Hz 好像还可以,再以下就没敢试了!!!!

网友F:
专业提供单相电机变频器

网友A:
呵呵;变频空调的电机是三相220V的,只不过电源是AC单相220V;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是不允许接容性负载的  否侧会导致变频器的损坏      单相电机大多是电容式启动(至于原理图,好多书上都有)  所以一般不用变频器接单相电机
若要用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  但一般单相电机功率较小  相对成本也小 若再加电抗器   成本就有点相对高了  所以一般不这么用      但也有大胆的    好像也不是经常出事   若要用的时候   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把速度调的很低   因为变频器的恒磁原理   所有在开始的时候只是相当于对电容充电  当冲点完毕后就没什么危险了
所以  需要注意其动的时候开始速度要低 加速时间要长  调速要缓慢调   停机的时候也一样缓慢减速
至于怎么接线  问你们所用产品的热线去

你们什么时候毕业的,多看些书

好久没来了  老潜水员 是不是都去走穴去了

网友H:
好象不行吧,单相电机功率那么小还需要用变频器吗?

网友I:
我这样用过,单相电容启动运行电机,90W。因为配套的调速器控制速度不稳定,所以我用了个400W、单相220进三相200出的变频器。去掉电容器,直接当三相电机用,效果不错

网友J:
没试过,不知道情况,但看看有这么多的高手,有没有详细一点的!!

网友K:
变频空调是先把220V、50Hz的单相交流电转变成为三相变频交流电,供给压缩机。

至于单相电机配变频器,没用过。单相电机功率都不怎么大的,变频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吧?

网友L:
单相电机,尤其是电容运行式电机,当频率增加的时候,容抗明显增加,慎用!

网友L:
上面的有错误,是容抗明显增加明显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