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19):
我现在正在做s7-200与西安达泰usb模块的通讯,但是我对PLC不是很熟。不知道采用那种接收起始条件比较好??

另外,S7-200 接收中断响应的起始条件是什么啊??

我询问西门子技术支持,他告诉我接收中断响应的起始条件是:满足规定的接收起始条件(以端口0为例,就是在SMB87设定的接收起始条件)就相应中断。

但是,如果选择起始字符检测,岂不是在接收中断响应前,已经接收了一个字符了??

触发接收的条件??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通讯本身具体的收发过程并不受plc程序的控制,发送和接受数据存储器也是独立的,plc程序只能控制通讯功能是否发送命令,接受通讯并不受plc控制,也就是说只要有数据传来,通讯功能就接受,并且通过SMB87设定的内容来判断是否产生中断。接收中断响应,是指在通讯接受完成后产生一个中断,这个中断是受SMB87设定控制的。接受起始字,是指每一串指令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字符,来判断这是否是一个数据的开始,还有通讯结束字,这些是为了保证通讯不出错而设定的,并不对通讯功能本身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