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PLC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8-09-19):
老弟+最近弄了一台欧姆龙CPM1A的 PLC  不过是旧的 里面带程序 可是怎么也和电脑连不上 编程电缆是USB-CIF02 的 再次请教各位朋友 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USB-CIF02 的区动你装了吗?

网友B:
有没有试一下自动连线?

网友C:
先装驱动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一下自动连线?

网友E:
没装驱动

网友F:
装驱动    设好端口    应该没问题

网友G:
首先确认东西是不是好的,PLC里的设置是否备改了。如被改了,比如设成NT方式,用你现在的CIF02就不可能联上了。

网友H:
1,确认你的通讯电缆没问题(有的USB转232电缆不能用于PLC通讯)

2,CPM1A背后有个开关,你分别拨到ON和OFF尝试一下,自动在线,让软件自己找。

网友I:
呵呵;应当是电缆驱动及通讯设置地方的问题;

驱动装好后,看一下是哪个COM口,在通讯设置内也要选这个口;

网友J:
确认你PLC软件中的设置的通讯方式是不是正确。

然后再找一台同样的PLC,确认一下电缆是否正常。

楼主:
我的驱动 也装了 但PLC是旧的 我也没打开过 自动连线也试了但也不行

楼主:
我的驱动 也装了 但PLC是旧的 我也没打开过 自动连线也试了但也不行 有时间加我QQ聊聊 710366323

网友K:
看一下com口

网友L: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也要注意,OMRON的东东,又时太新的软件不一定能用在较旧的PLC上.

网友M:
可能PLC太旧了 不支持 而且OMRON用USB联机 容易死机 用串口就稳定许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呵呵;应当是电缆驱动及通讯设置地方的问题;

驱动装好后,看一下是哪个COM口,在通讯设置内也要选这个口;

网友O:
   首先确认东西是不是好的,PLC里的设置是否备改了

网友O:
最好咨询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P:
请问,有谁知道VSITA系统怎么能安装施耐德PL4.3版软件

网友P:
我电脑是Vista系统,其它编程软件都可以安装,就施耐德的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Q:
可能是通讯接口的问题..

网友R(2008-11-11):
检查电缆是否正常,检查COM口是否可用,如果不好用的话可以考虑找个串口转USB然后试试

网友S:
开始——程序——附件——通信——超级终端,看下有没有数据通讯,可以检查出是设备故障还是通讯端口或编程电缆的问题。

网友T:
用自动在线啊,呵呵,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U:
连不上看看什么现象

一般都是你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