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除尘不可忽视

楼主(2008-09-19):
电气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日久会在触头上积聚大量粉尘,及时除尘很重要,一次设备突然跳闸,电工粗略检查后就送电,结果一团火光闪出,整个空开炸毁,后来发现是接触器上端积蓄了大量粉尘,电柜受震动后相间短路造成。

楼主:
  电工师傅都要重视这一问题,防患未然。

网友A:
定期清理电气灰尘十分重要,特别是雨季前,停产大修后!许多软件出错都可能是灰尘搞的鬼!

网友B:
我们单位规定,每周打扫一次变配电室。

网友C:
只是最基本的维护措施

网友D:
呵呵,本来就是这样的,电工有时又叫清理工.

网友E:
维护要跟上,保养很重要.

网友F:
现场的灰,怎么清理?控制室外面就是卸煤的?

网友G:
现场的尽量使用密封性能好的一些电控.要不做个风机,往里头送风,保护柜内正压,风机入口用10U的滤芯,可以档住灰尘一段时间.必要时清洗滤芯

网友E:
及时做好平时的维护工作

网友H(2008-10-27):
每次停机搞保养,清尘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网友I:
开关柜定期清灰是必须的,要不时有隐患的。

网友J:
特别是在潮湿的地方,灰尘没有及时清楚,会慢慢凝结,潮湿的时候,很容易引起相间拉弧

网友K:
说得很对,但在实际中能这样做的不多,能这样做的对电器运行安全很有保障!

网友L:
要重视这一问题,防患未然

网友M:
基本维护必不可少,我们这里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一合闸就跳,后来仔细除尘后就没再出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