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高压电机进行检测

楼主(2008-09-19):
有台6KV的380KW绕线电机,有好长时间没用,在使用前需要检测它的哪些地方才能确认可以使用呢?

网友A:
1、检查电机的定子绝缘,用高压摇表摇测,绝缘不能太低应该大于0.5兆欧

2、检查电机转子的轴承、轴承座

网友B:
楼上是看错了问题还是打字打错了?

网友B:
偶来说两句:

1  看一下历史记录,确认该设备停车前后有无异常:包含电机主回路,二次回路,环境状况,机械部分等;

2  测一下电机定子绝缘(用高压2500伏摇表摇测,起码6兆欧),转子绝缘(用低压500伏摇表摇测,应该大于0.5兆欧);

   用万用表大体测一下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直阻,应均接近为零;

3  检查一下转子的碳刷部份是否正常,起动辅助部份是否正常(如类似频敏电阻等设备);

个人意见,仅供楼主参考,也请各位指正。

网友B:
呵呵,看来楼主急用啊,同一问题发了四个贴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是我故意发了四贴是网络没有反应就多按了几下

网友C:
一楼不知在说啥,三楼讲的挺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