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故障请教

楼主(2008-09-19):
我公司的一台岸桥,前几天起升电机(总共一台)周期性异响,换了两盘轴承后好了,但安装后试车,6se70变频器报F053,后来把P215由2改成3,用了一天左右,在吊重物起升时,报故障,经查是状态字的第零位为0,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反应速度慢,手柄动作好几秒机构才动作,请问用不用重新自学习一下,还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A:
检查一下旋转编码器,看有无松动脱落或断线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B(2010-05-20):
对:happy-1437 关于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