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19):
外界有10-20V的电压干扰,请问怎样有效滤掉,怎样计算的,简单点的方法,麻烦各位专家支招

网友A:
一塌糊涂,不知所云。建议删贴。

网友B:
电容

电感

屏蔽

接地

网友C:
电容

电感都可以

网友D:
加隔离器不就得了。

网友E:
老兄说问题要讲明白点.

网友F: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