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高压电机进行检测

楼主(2008-09-19):
闲置一段时间的6KV高压绕线电机如何检测确定可以正常使用呢,我用500V摇表量对地阻值70MΩ,其他地方没发现什么,应该可以使用吧。

网友A:
500v的不行的.要用1200或更高的来做吧,

这个电工方面有标准的操作吧,不过我不知道

网友B(2011-04-26):
1,低压电动机采用500V摇表测对地阻值不应低于0.5MΩ;

2,高压电动机就应用2500V摇表测对地阻值不应低于1MΩ/KV,如:6KV的·电动机的对地绝缘就不能低于6MΩ;10KV的电动机的对地绝缘就不应低于10MΩ;

3,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的同时还要测量吸收比,就是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时15S的绝缘读数和60S时的读数(R60S/R15S≥1.3)如果是小于1.3就说明电动机的绝缘己经受潮了,要进行烘烤使绝缘合格后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