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同样功率变压器为何发热?

楼主(2008-09-19):
我做了两套蓄电池(2KW)充电装置,初级调压用双向可控硅,变压器用来初次隔离,(220V/100V.桥式整流100A/600V)其中变压器铁心用两种,一套O环形另一套EI形,使用中发现EI形使用正常,O形发热严重,(输出同样电流电压,在电气上设计无误)大家猜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我认为可能是O形的铁心比EI形的铁心截面小了,也就是磁路小了,所以就发热了.

网友B:
铁芯截面不同,产生热量不同。

网友C:
不同铁芯导磁率,频率响应都不一样,变压器初级输入的是通过双向可控硅后形成的缺角的正弦波,存在直流分量和高次谐波。

网友D:
磁滞损耗大和磁隙未调整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