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调节阀的校验和维护方法

楼主(2008-09-19):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一个调节系统主要由一次仪表、DCS系统、执行器三部分组成,其中一次仪表、DCS系统目前日趋成熟,在实际生产中维护量变得越来越小,而调节阀由于其工作环境复杂,容易出现故障,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已成为实际生产中维护的重点。调节阀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DCS控制系统的投运和工艺装置 的"安、稳、长、优"运行。调节阀是调节系统的重要环节,一旦调节阀出现故障,整套调节系统就失灵。所以,在实际中对调节阀的校验、维修非常重要,下面就几种阀门类型进行阐述:

1、气动薄膜调节阀

1)带定位器的气动薄膜调节阀

在校验这类阀门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按规程校验,保证其线性、灵敏度达到规定要求。特别注意的是在阀门定位器安装时,当阀门在50%开度时定位器的反馈臂必须在水平位置。

(2)无定位器的气动薄膜调节阀

在校验时特别注意调节阀的信号范围,在名牌上标有弹簧范围即信号范围,然后按信号范围进行校验。

2、气缸式调节阀

  气缸式调节阀具有输出功率大、动作灵敏等优点.在校验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按规程校验。如果发现线性不好、有跳跃现象,请对气缸做气密性实验,检查气缸、活塞、接头等是否漏气,如果故障还没消除,则可能是阀门的填料太紧所致,处理填料既可正常。

3、风门执行机构

  风门执行机构是一种特殊阀门,在校验这类阀门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按规程校验,此类阀门随有定位器,但线性不太好,只要满足工艺要求既可。在巡检时要注意各接头是否漏气,气源压力是否正常,机械传动部分要定期加润滑油。

4、调速器

网友A:
原来都是两年下线检修一次。

网友B(2008-12-16):
呵呵,不错,写的比较实际,也很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