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用plc能控制伺服往复运动以及速度吗?哪种伺服能实现.

楼主(2008-09-19):
                  见标题

网友A:
自己集成了PLC或控制器的伺服,不少厂家的这样的型号,不过,一般来说不一定比单一伺服加一个PLC便宜。比如ELMO

网友B:
用台达的可以,不过只能实现很简单的功能

网友C:
不能实现精确定位功能。

网友D:
价格plc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E:
不用PLC,用卡也可以实现定位和速度控制;

或者找可以通过通信方式控制伺服,

网友F:
应该多呀,这是伺服的基本功能呀。

网友G:
回一楼

刘兄厉害呀

对伺服行业真是了解

请问刘兄是在哪混,小弟在上海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居然还有不认识我们刘板主的,当然是高手了....补充一下..用通用伺服电机的内部速度或者内部位置控制都可以实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而不需要上位机来控制..但是功能上面简单了一点...具体的动作的话还是用PLC来控制比较好一点.毕竟一个少点位的PLC价格现在也非常便宜..而且用PLC+伺服的通用性比较好.比较容易搭配....说到集成PLC功能的伺服.可以提供便宜的..比如珠海运控或者步进科技的参考下..ELMO的有点贵了...

网友A:
"..ELMO的有点贵了"

何止一点,而且,严格点说,ELMO里集成的不只是PLC,而是一个运动控制器了.

网友J:
三菱的FX-20GM就能单独的进行伺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