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教有关矿用渣浆泵选用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9-19):
我公司在做一个矿用渣浆泵变频器选择问题,变频器功率为500KW 660V ,请问目前还没有渣浆泵的参数和电机参数,怎么样选择变频器更准确规范呢? 谢谢!!!

网友A:
具体参数没讲,这大功率变频器价格不低,据我经验类似社备如转速(调速)要求不高的话,用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配变阻箱凸轮控制比较好,价廉物美挤术成熟,当然有钱可用当前最好的电机与变频器销售商会上门服务的.

网友B(2009-09-09):
我是北京生产变频器厂家 可以生产你所需要的变频器 如果感兴趣可与我联系 手机 13552971974

网友B:
能生产这么大功率变频器的厂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