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楼主(2008-09-19):
     我用1.5KVA的稳压电源,空载情况下输出220V.当接上1.5KW的负载后输出只有180多伏.接上1KW的负载后输出也只有200V左右.我也曾找厂家探讨过此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说是线路原因.对此在把导线换为4平方 6平方的.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请问各高手是什么原因. 莫非是电源问题?

网友A:
1.查看稳压器进线电压,是否在许可稳压范围内.2.稳压器性能差,不能带额定负载.

网友B:
1.5KVA的稳压器,不能带1.5KW的负载,因为功率因数不可能达到1.楼上说的有道理,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差越多,稳压器的输出功率越低。

网友C:
牌子好的负载强,差的由于价格便宜,当然就不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