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无不良,内部短路的电缆你怎么找出短路点?

楼主(2008-09-19):
外观无不良,内部短路的电缆你怎么找出短路点?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电缆?动力电缆还是控制电缆?还是网线一样的多股线?

楼主:
普通的多芯电缆,比如2.5平方的四芯电缆。

网友B:
最佳方法用电缆侦查仪,对电缆无损伤,功效最高.当然啦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C:
一般要用电缆探测仪,但小平方电缆一般是更换,或者切断后分段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佳方法用电缆侦查仪,对电缆无损伤,功效最高.当然啦方法有很多种.

这个东西不是所有工厂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要用电缆探测仪,但小平方电缆一般是更换,或者切断后分段查找。

这个要看运气了,运气不好话只能碎尸万断。效率肯定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只是有点麻烦,你见过一种感应式断点检测的试电笔吗?10元一支的,有110V,220V显示的。你先把故障电缆搁几米弄一段出来。给短路的两根线串上1000W碘钨灯(电流大些),通上220V电。然后用电笔紧贴电缆表皮测量,找出有数字显示与没显示的两点,中间就是短路点。

网友D:
较长的多芯细电缆如出现内部短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电缆的电阻大小来判断出短路点的位置。

a.用测得的电阻值来计算出长度;

b.用完好的电缆比对,进行相关的测量,再计算出长度。

网友E:
就是楼上的方法不错,我也用过这种电笔的

网友F:
就是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F:
就是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只是有点麻烦,你见过一种感应式断点检测的试电笔吗?10元一支的,有110V,220V显示的。你先把故障电缆搁几米弄一段出来。给短路的两根线串上1000W碘钨灯(电流大些),通上220V电。然后用电笔紧贴电缆表皮测量,找出有数字显示与没显示的两点,中间就是短路点。

讲讲原理嘛

网友H:
最好办法更换,对大平方电缆采用电缆侦查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就是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J: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以测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只是有点麻烦,你见过一种感应式断点检测的试电笔吗?10元一支的,有110V,220V显示的。你先把故障电缆搁几米弄一段出来。给短路的两根线串上1000W碘钨灯(电流大些),通上220V电。然后用电笔紧贴电缆表皮测量,找出有数字显示与没显示的两点,中间就是短路点。

如是查单条线这样测试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多股电缆线,这样测试可能不行。

计算电阻的方法对长度较短的电缆也不是很适用。

网友K:
如果用断点测试,直接将另一头包好。这头接上火线测就行吧。

网友L:
断路我搞过不少,短路与过一次,空开跳闸.在原先接点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断路我搞过不少,短路与过一次,空开跳闸.在原先接点处,发热.

发热是找短路的一个方法。
断路的怎么找呢?

网友M:
开路确实难查,用电缆测试方法,把没有开路的全部短接后接地,开路的线也一端接地

然后在没有接地的线上通几百伏声音信号,用过去的录音机去掉磁头后通过屏蔽线接一个小金属片,在断路的断路听声音

不过屏蔽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开路确实难查,用电缆测试方法,把没有开路的全部短接后接地,开路的线也一端接地

然后在没有接地的线上通几百伏声音信号,用过去的录音机去掉磁头后通过屏蔽线接一个小金属片,在断路的断路听声音

不过屏蔽线不行

这个方 法有几个人用过?真还比较麻烦啊!

网友N:
思路是好的,效果不好,以上几种我都试过,感应电笔对于边上的电缆也会有感应,这种办法用在护套线可以,就是那种并排的两根电线的。对于交织在一起的电缆会有感应的电存在,不好判断。磁头也是这样。用万用表的电阻法,不好,电缆的短路点你说电阻是多少?要是为零的话可以测量并计算出来,用电阻率很容易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那根电缆的短路电阻是为零的?假设有十个欧姆你知道短路点在那里?要是有二十个欧姆你又说在那里?还是靠经验用黄金分割点来解决比较可行,效果也还不会非常的好,总之是个麻烦事。

网友O:
换根电缆省事呀。。。。

网友P:
假设有十个欧姆你知道短路点在那里?要是有二十个欧姆你又说在那里?还是靠经验用黄金分割点来解决比较可行,效果也还不会非常的好,总之是个麻烦事。

要是电缆的阻抗这么大,负载还要不要工作了???

楼主:
今天一条可伸缩的电缆内部短路,造成保护开关跳闸,由于无备品更换,且电缆外观看不出丝毫异常。最后想了一个方法:把电缆一端的线头分别用绝缘胶布包好,测出有短路现象的两条线,一条线接电源,另一条接用电器一个电源端,用电器的另一接线端接电源回路。这样在电缆线的内部短路点处就有电流经过,过不了多久,这个地方就冒烟了,也就查出了短路点。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值得有类似需要的作为参考。

网友Q:
一般只能观察了。

网友R:
        我以前查过一条断路的电缆, 把断的这条电缆通上电,用数字万用表DC2V或20V档,手握黑笔,红笔紧靠住电缆。 多试几个点,比对数据,有电压显示的一般正常,数据明显变化偏低的就有问题。

       这个好象只对单根的有用,如四芯电缆其中断了两根,另两根还是好的,用此方法应该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