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装置

楼主(2008-09-19):
1)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热脱扣器,熔断器(照明及无冲击负载线路或设备)。

  (2)短路保护:熔断器,电磁式过电流继电器,脱扣器。

  (3)欠压、失压保护:欠压、失压脱扣器。

  (4)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长期允许负荷的1.22.5倍。

  (5)双金属热继电器适用于长期运行、恒定负荷的笼形电动机,对其它类型的电动机不适合;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宜按交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1.11.2Ie)。

  (6)在选用自动空气开关时,其单相短路电流应大于瞬时(或短延时)动作过电流脱扣器整定值的1.5倍。

  2、漏电保护装置

  (1)分电压型(已完全淘汰)和电流型漏电保护器。

  (2)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网友A:
用电一定要安全,防患与未然.

网友A:
用电安全才能保证生产安全.

网友B(2008-12-02):
楼上的怎么发那么多贴

网友C:
一般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的固定电气设备,其外壳接地电阻在500欧以下,单机可配30毫安0.1秒动作的漏电保护器;对额定电流100A以上的大型设备或带有多台电气设备的供电回路,也可以选用500毫安至100毫安动作的漏电开关;

网友D:
一般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的固定电气设备,其外壳接地电阻在500欧以下,单机可配30毫安0.1秒动作的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