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与接触器的特性

楼主(2008-09-19):
继电器与接触器的执行机构是触点,它是用来接通和断开电路的部位。继电器和接触器工作的可靠性和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触点工作的好坏。在触点闭合时,接触部分总有接触电阻存在,当此电阻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导致断路。特别是触点用来接通微小电压与电流时,触点上的表面膜不能击穿或烧毁,影响到触点接通。在触点分断时,往往伴随着电弧或是火花,严重时可能会影响电路的切断。由于电弧与火花放电对触点产生电磨损,因此会降低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使用寿命。电弧的大小与被切断电路的负载特性有关,如果切断的是电感性负载,由于电感能阻止电流变小并产生很高的感生电压,使熄弧的困难增加,所以同样的触点在切断电感性负载时的断流容量比切断电阻性负载时小,一般为电阻性负载时的30%.
    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是通过线圈产生磁场,使动触点运动的。继电器一般由衔铁带动触点运动。接触器由另一半可运动的铁芯带动触点运动。线圈具有一定的电感,当线圈中的电流变化时,线圈两端会感应产生一个反电势。当继电器吸合时,感应反电势阻止电流突然增加,使电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吸合电流值,这段时间称为固有吸合时间。在继电器释放时。铁芯中的磁通不能立即减少至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动触点才能动作。这段时间称为固有释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