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台达的TP02显示器和单片机通讯的设计么?

楼主(2008-09-19):
现在要做一个东西,主控单元用单片机做,需要外接文本显示器,不知道台达的TP02能不能和单片机通讯?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设计?

网友A:
唯一的办法,单片机里面去写MODBUS协议。TP02里面有这个协议的,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你可以用单片机模拟台达PLC(Modbus协议)上的元件,如位装置M0,当单片机接到TP对M0的读写指令,你就可以在单片机内做相应的处理,并回TP相应数据

我曾经模拟过,可以,但是没有试过复杂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