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载流量

楼主(2008-09-19):
大家好

想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常用功率550KW的发电机,零线和地线的截面积怎么选,是不是跟相线一样?如果用铜排的话得选多大的,铜排竖立安装?

谢谢大家!

网友A:
相线的一半就行

网友B: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教下大家“20MM长,4MM宽的铜条能否承载250A的电流。铜排垂直安装

网友C(2009-03-06):
请教各位师傅,能否提供以下铜排载流量,环境温度安40℃考虑。谢谢各位。

网友D:
零线不用一样的,有一半就可以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E:
你的这个电机是400V的吗?

"零线和地线的截面积怎么选,是不是跟相线一样?"----这个很难说啦,你得去问该电机的生产厂家,他们心中有数.

有许多发电机,特别是500kW以下的4极,6极电机,当它的Q 是整数,或Q的分母小,这种电极的波形中3次,5次谐波分量大,它的中性点(零线)电流不一定比相电流小!

网友F:
我当时在实习的时候,做配电柜铜排是完全一样的,技术规格中没分相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