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的向量图和位图丢了

楼主(2008-09-19):
最近有一台威纶MT506TV的触摸屏,从别的电脑上拷过来的程序,然后复制到我的电脑上来,再用软件打开,打开时提示找不到某个向量图库和位图库,请问怎么样才能找回图库,或者是怎么样才能知道丢失的位图库和向量图库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呵呵,这个是威纶的一特色,你需要把文件压缩一下再拷贝,在编辑软件里有这个功能。如果你没见过它实际的样子应该是没法恢复的,自己画一个嘛,一般不会影响其实际功能的

网友B:
很可能是两个电脑使用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或使用不同版本的编程软件。可用现有向量图和位图代替原来的向量图和位图,代替后不会影响其实际功能。

网友C:
元件库也要一起拷过来,然后导入到软件的元件库当中.

楼主:
也是的,感觉威纶的位图库太少了,系统自带的就那么一点儿,不像海泰克那样的多,比较麻烦的,还是愿意看到软件一安装的时候就带有丰富的位图库。

网友D:
其实威纶里面图库还挺多的,就是要你自己添加进去,还有你的向量图和位图需要恢复,直接把library考过来,然后再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QQ 470331240

网友E(2009-02-06):
直接打开会有这种情况,你应该先反编译,然后再打开,图库就添加进来了!

网友F(2010-05-14):
你最好是把他的安装软件考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G:
我现在也郁闷中,去年做的一个程序,今年在打开时。有很多图都不显示了,以前用海泰的就没有这个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