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直流变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19):
昨天看电视广告说某品牌空调 正弦波直流变频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认为是不是这样的:家用电全称就是50HZ正弦波220V 交流电,空调变频不都是把50HZ正弦波220V 交流电先整成直流再通过电路变成空调电机用可控频率的交流电?故弄悬虚!欺负外行,这可是商家的拿手好戏!

网友B:
白脖子,变频分交交变频和交直交变频。

网友C:
玩概念也的差不多啊!别太悬了。

网友D:
现在的广告概念太多了。。

网友E:
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商家惯用手法,玩弄概念,混淆是非,以欺骗广大消费者。

网友F:
直流变频空调是相对于交流变频空调而来的,其实,
它的名称是不正确的,因为直流并没有变频,它是通过改变直流电压来调节压缩机转速,从而改变空调的制冷量,因此,它只能说是一种直流变转速空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变频空调。

网友G:
既然是直流,那来的变频.要么交直交变频.要么,交交变频

网友H:
我修过一台老型号的夏普空调,用的是普通变频和普通电机。

网友I:
其实就是小的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J(2009-08-03):
这叫策划,怎么样能玩点新花样欺骗群众的,很多不明的群众以为又出新产品,高傲的买回去了,商家的目的达到了,策划的费用也赚了,老百姓吃亏了,可搞工控的明白还不知道如何去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