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plc程序有多少行

楼主(2008-09-19):
我们公司的plc程序有的有500行,有的有2000行,请问各位前辈编过多少行的程序?

网友A:
这没有规定吧,只要能完成工艺要求就行吧

网友B:
编过5000行的程序

网友C:
应该说是多少步,根据工艺的复杂程度了呀

网友D:
主要是可靠,和执行效率

网友E:
你们用的是MITSUBISHI的吧?

网友F:
呵呵;三菱FX2N的,最多有7000多步的程序,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G:
我公司的设备有用到1万多步,实际上,做程序只要能做到可靠,达到工艺要求即可!并不是步数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