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PLC如何在软件中打开

楼主(2008-09-19):
我用系统备份的方式备份了cnc里面的PMC,但如果要在pc里面打开,听说要在软件中编辑,我安装了软件,请问各位大哥如何去做?

网友A:
做系统备份得来的数据,想在PC软件上打开,难度不小于登上月球,楼主不要去做了.你打不开备份的那个,GHO的文件的

网友B:
楼上的你想错了,他那个系统是数控系统。

不过我想问楼主,PMC的备份文件后缀名是什么。

网友C:
你的先转换格式!

网友D:
首先要看你备份的PMC是法拉科的那个系统,它每个系统的解压格式都不同!

网友E:
直接备份PLC文件名应该是*.000

网友F:
如果是直接备份的梯形图,文件名是*.000,那用 LADDER-III可以打开。中间要选择程序类型,如SB7或SA1,还要进行解译(DECOMPILE),完了后就可以选择要打开的备份梯形图文件比如SUB.000,等会就打开了。在选择LEVEL1\2就是你熟悉的形式

网友G:
导入的方法打开,

网友H(2009-12-17):
用 LADDER-III可以打开,不过有的需要密码,网上有程序

网友I(2014-12-15):
文件打开:所有方式

网友J(2019-12-14):
LADDER-III,有汉化板的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