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三菱E540-3.7KW代替4KW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8-09-19):
求助我用三菱E540-3.7KW代替4KW电机可以吗?电机是西门子的,用来吹风的,它的速度是定速。电流是11A.谢谢。

网友A:
不可以,变频器不可以比电机功率小

网友B:
你可以监测下电机是不是已经达到满负载,如果不是的,可以代替使用

呵~~具体负载具体分析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只要电流不过就行

楼主:
谢谢,用原来的驱动板电流是8A 左右

网友D:
便宜740配件出售  我这里有批三菱740的机器模块测量都是好的,由于特殊原因机器塑料外壳大多破碎了,里面板都很新,功率有2.2KW 3.7KW 7.5KW 11KW 18.5KW 22KW等等共20几台,只是作为配件价格出售,单台不售,都是现货随时可以上门看货,013221971118沈先生

网友E:
应该不是很好,主要考虑电流过载不过载,需要小心些才是,不推荐这样使用。

网友F:
呵呵;要看额定电流;

E540-3.7KW只有9.5A的额定电流;

如果电机是11A的话不能用,只有E540-5.5K才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