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级数判断

楼主(2008-09-19):
    中午在杂志上看到篇关于直流电机级数与转速文章,判断级数的方法很新异。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是:几个励磁磁极就是几级!如:1对碳刷=2级,2对碳刷=4级……5对碳刷=10级…… 嘿嘿,以前竟然都没发现,这样也行。

    转速跟极树没有任何关系。转速 n =(电机电压-电枢电流×电枢电阻)/(电机结构常数×磁通)

网友A:
是吗?那大功率的电机难道不成都是十几极20多极的嘿嘿,

我这730KW的电机碳刷足有50以上的具体没有数嘿嘿~~~~

网友B:
关于直流电机级数与转速文章是无稽之谈,找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直流电机级数与转速文章是无稽之谈,找批

你实践检验过?

楼主:
我想人家既然能发表出来,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C(2009-07-05):
我们这有一台直流电机是160kw ,按照这个说法是6排碳刷,应该是几级?名牌上标注的是:1450r/min?请指教!

网友D:
我这里400KW,4排碳刷,660R/MIN,不知作何解释

网友E:
转速跟极数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F:
直流电机,是电枢电压决定转速,电枢励磁电流决定转矩......

你看到的不过是回路接触碳刷而已到里面还是在一起的..

下次看清楚一些再说吧!!!

网友G:
直流电机,是电枢电压决定转速,电枢励磁电流决定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