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高级题(25个问答题)

楼主(2008-09-19):
一、他励直流电机的调速有哪些方法?基速以下调速应采用哪些方法?基速以上调速应采用什么方法?各种调速方法有什么特点?
 答:他励直流电动机有三种调速方法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  基速以下调速 2 、电枢电路串电阻调速 3 、弱磁调速??基速以上调速 各种调速成方法特点: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电枢回路必须有可调压的直流电源,电枢回路及励磁回路电阻尽可能小,电压降低转速下降,人为特性硬度不变、运行转速稳定,可无级调速。 2 、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人为特性是一族 过 n 。的射线,串电阻越大,机械特性越软、转速越不稳定,低速时串电阻大,损耗能量也越多,效率变低。调速范围受负载大小影响,负载大调速范围广,轻载调速范围小。 3 、弱磁调速,一般直流电动机,为避免磁路过饱和只能弱磁不能强磁。电枢电压保持额定值,电枢回路串接电阻减至最小,增加励磁回路电阻 Rf ,励磁电流和磁通减小,电动机转速随即升高,机械特性变软。 转速升高时,如负载转矩仍为额定值,则电动机功率将超过额定功率,电动机过载运行、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弱磁调速时,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升高,负载转矩相应减小,属恒功率调速。 为避免电动机转子绕组受离心力过大而撤开损坏,弱磁调速时应注意电动机转速不超过允许限度。

 二、并励直流电动机和串励直流电动机特性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什么负载?

答:并励直流电动机有硬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小、磁通为一常值,转矩随电枢电流成正比变化,相同情况下,起动转矩比串励电动机小,适用于转速要求稳定,而对起动转矩无特别要求的负载。 串励直流电动机有软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较大、负载轻转速快、负载重转速慢、转矩近似与电枢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变化,起动转矩比并励电动机大,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特别大,而对转速的稳定无要求的运输拖动机械。

 三、绕线式三相异不电动机的起动通常用什么方法?各种方法有哪些优缺点?

答: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起动通常有两种方法: 1 、转子回路串三相对称可变电阻起动。这种方法既可限制起动电流、又可增大起动转矩,串接电阻值取得适当,还可使起动转矩接近最大转矩起动,适当增大串接电阻的功率,使起动电阻兼作调速电阻,一物两用,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大,并有调速要求的负载。缺点:多级调节控制电路较复杂,电阻耗能大。 2 、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起动。起动开始,转子电路频率高,频敏变阻器等效电阻及感抗都增大,限制起动电流也增大起动转矩,随着转速升高,转子电路频率减小,等效阻抗也自动减小、起动完毕,切除频敏变阻器。优点:结构简单、经济便宜、起动中间无需人为调节,管理方便,可重载起动,缺点:变阻器内部有电感起动转矩比串电阻小,不能作调速用。

四、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哪几种?

 答: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 1 、 Y- △换接起动 正常运行△接的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改接成星形,使电枢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 1/ √ 3 ,待转速接近额定值、再改成△接、电动机全压正常运行。 Y- △换接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降至直接起动的 1/3 ,只能轻载起动。 优点:起动设备结构简单,经济便宜,应优先采用; 缺点:起动转矩较低,只适用于正常运行△接电动机。 2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又称补偿起动) 起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降低电源电压加到电动机定子绕组以减小起动电流,待转速接近额定值时,切除自耦变压器,加全压运行,自耦降压起动时,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是全压起动时的( W2/W1 ) 2 倍。 W2/W1 ?称降压比 W2 、 W1 ?自耦变压器原副绕组匝数。 优点:不受电动机绕组接法限制、可得到比 Y- △换接更大的起动转矩;自耦变压器副边有 2-3 组插头,可供用户选用,适用于容量较大,要求起动转矩较大的电动机。

 五、怎样起动三相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励磁绕组应作如何处置?

 答:同步电动机转子直流励磁,不能自行起动,起动方法分同步起动和异步起动。 同步起动由另一辅助电动机将同步电动机拖至同步转速,接上电源同时进行励磁,由定转子磁场牵入同步。 同步电动机几乎全部采用异步起动方法,电动机转子磁极极靴处必须装有笼型起动绕组,根据异步电动机原理起动,待转速接近同步转速,再加入励磁,使转子牵入同步,牵入同步后,起动绕组与旋转磁场无相对切割运动、失去作用。 同步电动机异步起动时,励磁绕组不能开路、因为励磁绕组匝数多,起动时如开路励磁绕组切割旋磁场产生高电压,容易击穿绕组绝缘和引起人身触电事故,但也不能短路、这样会使定子起动电流增加很多,起动时应将励磁绕组通过一个电阻 R 接通,电阻 R 的大小应为励磁绕组本身电阻的 5-10 倍,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拆除电阻 R 同时加入励磁电源,起动时按下图接线。 起动步骤: ( 1 )起动前 K2 接位置 1 励磁绕组与电阻 R 接成回路。 ( 2 )降压异步起动。 ( 3 )当 n ≈ n 。电压升至额定值。 ( 4 ) K2 接位置 2 加上直流励磁。

六、通过测量什么参数可以判别在路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只说共射极,阻容耦合电路)。

 答:最简单的可以通过测量三极管的 Vce 值来判别, 即:如果 Vce ≈ 0 时,管子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 Vbe ∠ Vce ∠ Ec 时,可认为工作在放大状态。 如果 Vce ≈ VEc 时,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这里( Ec 为电源电压)。

 七、晶闸管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导通?导通后怎样使它关断?(只讲普通晶闸管)。

 答:当晶闸管的阳极为正电压,阴极为负电压,同时控制极有高于阴极一定的电压,(对中小型管子约 1-4 伏)时晶闸管会导通。 晶闸管导通后,控制极就不起作用,要让晶闸管截止,可以( 1 )把阳极电压降低到等于阴极电压或比阴极电压更负;( 2 )把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减到小于该管的维持电流 In 。 以上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使晶闸管关断。

八、下图为一个阻容耦合低频交流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试根据图中给的参数,验算一下其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此电路能否起放大作用?(β =80 )

 答:阻容耦合小信号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应设在直流负载线中点附近即 Vceo 约为电压的一半左右。 根据上述已知参数,计算如下: 由电路图知:基极电压 Vb= × Rb2= × 10K Vb= =5.58 (伏) 由图又知: Vb=Vbe+IeRe 这里 Vbe 取 0.7 伏, Ie ≈ Ic ∴ Vb=0.7+ β IbRe=0.7+80 × 1.5KIb, ,移项得 Ib= × 1.5K=40 (μ A ) Ic= β Ib=80 × 0.04=3.2 ( mA ) Vce=Ec-IcRc-IeRre=24-3.2 × 10 -3 × 3.3 × 10 3 -3.2 × 10 -3 × 1.5 × 10 3 =24-10.56-4.8=8.464 (伏) 由于 Vce ≈ Ec 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所以管子处于放大工作状态,电路能起放大作用。

九、最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有几种?请写出四种门的名称,画出符号图、写出逻辑表达式,并画出“或”和“与非”门的真值表。

 答案:最基本的逻辑门有:“与”门,“或”门和“非”门,还有“与非”门,符号图如下: 与”门, P=ABC ,“或”门, P=A+B+C ,“非”门, P= A “与非”门 P= ABC “与非”:真值表“或”门真值表

 十、当你选购晶闸管元件时,你应着重选择什么参数?

 答:应着重选择: ( 1 )正向峰值电压 V DRM ( V ) ( 2 )反向阻断峰值电压 V RRM ( V ) 一个合格的管子,此两项是相同的。 ( 3 )额定正向平均电流 I T ( A ) 上述三项(实质是两项)符合你的电路要求,且有一定的裕量,基本可以。 对一些要求特殊的场合还要考虑下面几个参数: ( 4 )维持电流 I H ,同容量的管子, I H 小些较好。 ( 5 )管子的正向压降越小越好,在低电压,大电流的电路中尤其要小。 ( 6 )控制极触发电压 V GT 。 ( 7 )控制极触发电流 I GT 。 后两项不宜过小,过小容易造成误触发。

十一、为什么采用高压输电?

答:在输送一定功率及输送距离一定的前提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这样可以带来如下的好处:( 1 )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以减小线路截面积,节约有色金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藏

网友C:
同步电动机有 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D:
内容不错,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