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工试题及答案(题库)

楼主(2008-09-19):
高级工
36025、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是指(   )。
(A)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动势之和大于各电阻压降之和;(B)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动势之和小于各电阻压降之和;(C)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动机势之和等于各电阻压降之和;(D)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阻压降之和为零。
答案:C
36026、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   )。
(A)电压、电动势、电能;(B)最大值、频率、初相角;(C)最大值、有效值、瞬时值;(D)有效值、周期、初始值。
答案:B
36027、两根平行载流导体,在通过同方向电流时,两导体将呈现出(   )。
(A)互相吸引;(B)相互排斥;(C)没反应;(D)有时吸引、有时排斥。
答案:A
36028、力的可传性不适用于研究力对物体的(   )效应。
(A)刚体;(B)平衡;(C)运动;(D)变形。
答案:D
36029、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共作用线的两个平行力构成(   )。
(A)作用力和反作用力;(B)平衡力;(C)力偶;(D)约束与约束反力。
答案:C
36030、当距离保护的Ⅰ段动作时,说明故障点在(   )。
(A)本线路全长的85%范围以内;(B)线路全长范围内;(C)本线路的相邻线路;(D)本线路全长的50%以内。
答案:A
36031、铜线比铝线的机械性能(   )。
(A)好;(B)差;(C)一样;(D)稍差。
答案:A
36032、用于供人升降用的超重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为(   )。
(A)10;(B)14;(C)5~6;(D)8~9。
答案:B
36033、电力线路无论是空载、负载还是故障时,线路断路器(   )。
(A)均应可靠动作;(B)空载时无要求;(C)负载时无要求;(D)故障时不一定动作。
答案:A
36034、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   )。
(A)根据容量大小确定是否接地;(B)不一定全接地;(C)根据现场确定是否接地;(D)必须接地。
答案:D
36035、为避免电晕发生,规范要求110KV线路的导线截面积最小是(   )。
(A)50 ;(B)70 ;(C)95 ;(D)120 。
答案:B
36036、当不接地系统的电力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在接地点会(   )。
(A)产生一个高电压;(B)通过很大的短路电流;(C)通过正常负荷电流;(D)通过电容电流。
答案:D
36037、LGJ-95~150型导线应选配的倒装式螺栓耐张线夹型号为(   )。
(A)NLD-1;(B)NLD-2;(C)NLD-3;(D)NLD-4。
答案:C
36038、油浸纸绝缘钢管充油电缆的使用电压范围是(   )。
(A)110~750KV;(B)35KV以下;(C)110~220KV;(D)220KV。
答案:A
36039、高压油断路器的油起(   )作用。
(A)灭弧和绝缘;(B)绝缘和防锈;(C)绝缘和散热;(D)灭弧和散热。
答案:A
36040、带电水冲洗220kV变电设备时,水电阻率不应小于(   ) ? 。
(A)1500;(B)2000;(C)3000;(D)5000。
答案:C
36041、污秽等级的划分,根据(   )。
(A)运行经验决定;(B)污秽特征,运行经验,并结合盐密值三个因素综合考虑决定;(C)盐密值的大小决定;(D)大气情况决定。
答案:B
36042、四分裂导线子导线间的间距一般为(   )。
(A)40~45 ;(B)50 ;(C)60 ;(D)80 。
答案:A
36043、直流高压送电和交流高压送电的线路走廊相比(   )。
(A)直流走廊较窄;(B)交流走廊较窄;(C)两种走廊同样;(D)直流走廊要求高。
答案:A
36044、如果送电线路发生永久性故障,继电保护和断路器同时出现失灵,未能重合,造成线路断电,这种事故考核的单位是(   )。
(A)继电保护或断路器(开关)管理单位;(B)线路管理单位;(C)运行管理单位;(D)线路管理单位和继电保护及断路器管理单位。
答案:D
36045、绝缘材料的电气性能主要指(   )。
(A)绝缘电阻;(B)介质损耗;(C)绝缘电阻、介损、绝缘强度;(D)泄漏电流。
答案:
36046、相同长度的绝缘子串50%全波冲击闪络电压较高的是(   )。
(A)防污型瓷绝缘子;(B)复合绝缘子;(C)钢化玻璃绝缘子;(D)普通型瓷绝缘子。
答案:A
36047、对触电伤员进行单人抢救,采用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其节奏为(   )。
(A)每按压5次后吹气1次;(B)每按压10次后吹气1次;(C)每按压15次后吹气1次;(D)每按压15次后吹气2次。
答案:D
36048、扑灭室内火灾最关键的阶段是(   )。
(A)猛烈阶段;(B)初起阶段;(C)发展阶段;(D)减弱阶段。
答案:B
36049、某一基耐张塔,共需安装绝缘子450片,如考虑材料损耗,备料数量应为(   )。
(A)450片;(B)455片;(C)459片;(D)500片。
答案:B
36050、粗沙平均粒径不小于(   )。
(A)0.25 ;(B)0.35 ;(C)0.5 ;(D)0.75 。
答案:C
36051、通过修磨麻花钻横刃可减小钻头处的负前角,修磨后横刃的长度为原长的(   )。
(A)2/3~1/2;(B)1/2~1/3;(C)1/3~1/5;(D)1/5~1/7。
答案:C36052、在输电线路基础现浇施工中,要求水泥的初凝时间不得早于(   )。
(A)45min;(B)55min;(C)1h;(D)1.2h。
答案:A
36053、人字抱杆的根开即人字抱杆两脚分开的距离应根据对抱杆强度和有效高度的要求进行选取,一般情况下根据单根抱杆的全长L来选择,其取值范围为(   )。
(A)(1/8~1/6)L;(B)(1/6~1/5)L;(C)(1/4~1/3)L;(D)(1/2~2/3)L。
答案:C
36054、横线路临时拉线地锚位置应设置在杆塔起立位置的两侧,其距离应大于杆塔高度的(   )倍。
(A)0.8;(B)1;(C)1.1;(D)1.2。
答案:D
36055、220kV有架空地线的送电线路,其大跨越中央的耐雷水平不宜低于(   )。
(A)30~60KA;(B)90KA;(C)80~110KA;(D)120KA。
答案:D
36056、耐张段内档距愈小,过牵引应力(   )。
(A)增加愈少;(B)增加愈多;(C)不变;(D)减少愈少。
答案:B
36057、钢芯铝绞线的塑性伸长对弧垂的影响,一般用降温法补偿,降低的温度为(   )。
(A)10~15℃;(B)15~20℃;(C)20~25℃;(D)25~30℃。
答案:B
36058、单支避雷针的有效高度为20 时,被保护物的高度为10 ,保护物的保护半径为(   )。
(A)12.1 ;(B)10.7 ;(C)9.4 ;(D)9.3 。
答案:B
36059、采用普通水泥混凝土其标号为150浇注的基础,养护时期的日平均气温为15℃。要进行整体立塔或紧线时,混凝土基础最少养护天数不得少于(   )天。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正需要这个,你还有高级工的相关复习资料吗?请加QQ:62410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