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G IS3 7.5KW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08-09-19):
请教 一台LG  IS3 7.5KW变频器 在不带载10HZ时运行时就输出380V 而且从1HZ到50HZ调整时电压无任何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模块是cm50tf-24h

网友A:
正常,变频器是改变频率,电压是不会变的

网友B:
是vf曲线或转矩提升参数设得不合理.请恢复出厂值后重设定.

网友C:
958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D:
最大电压频率是不是设定错了?请恢复出厂值后重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