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 smartpro3.0.3中如何修改修改参数

楼主(2008-09-19):
老师们好我现在用的系统的3.0.3我是一个初学者没有进行和利时的培训,现在我想了解一下想要修改参数的步骤是什么,麻烦一下各位老师能详细的说明一下,非常感谢。最好是能给我讲一下如何能更系统的学习不走弯路。

网友A:
最好的学习就是去培训一下,多做笔记,并且问老师尽可能的要尽量多的资料。并且培训完了就别耽搁了,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慢慢的开始弄吧。熟能生巧,刚开始可能很慢,感觉很难,做多了就好了。老师只是教你最基础的系统原理和软件使用,组态方法,不会教你做具体的那个项目。所以还是自己动手最好,给自己的电脑上装上软件,抱着书和笔记,慢慢玩儿去吧。如果碰到问题就给他们的800打电话,就说项目上遇到问题了,要咨询。哈哈

网友A:
最好的学习就是去培训一下,多做笔记,并且问老师尽可能的要尽量多的资料。并且培训完了就别耽搁了,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慢慢的开始弄吧。熟能生巧,刚开始可能很慢,感觉很难,做多了就好了。老师只是教你最基础的系统原理和软件使用,组态方法,不会教你做具体的那个项目。所以还是自己动手最好,给自己的电脑上装上软件,抱着书和笔记,慢慢玩儿去吧。如果碰到问题就给他们的800打电话,就说装置上遇到问题了,要咨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