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确定SIEMENS 840D 系统是否有五轴数据包

楼主(2008-09-19):
我们公司有一台SIEMENS 840D 系统的加工中心,不知如何确定是否有五轴联动数据包,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08-10-19):
问一下机床制造商吧,你是几个轴的加工中心。要是五轴的话应该有联动,但可能没有五轴插补,如果制造商没有特别说明的话

网友B(2009-11-24):
如果是NCU573.5就是5轴联动的。

网友C(2012-06-14):
加我QQ我给你细说。。。。。。

网友C:
加我QQ我给你细说。。。。。。58457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