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请来帮忙指教,在下先谢了!

楼主(2008-09-19):
我的是S7-200的PLC,无论是操作桌,触摸屏,按钮,动作的话,INPUT都有绿灯表示输入正常,但是就是没有输出,输出跳接的电源24V都正常,连线又连不上,要密码的。请前辈帮忙出招!

网友A:
估计程序是埋了定时炸弹,只有解了,如果不是CN的还好办

网友B:
如果不是CN的还好办,,,,,,,,,,

网友C:
原来用的是否正常?触摸屏动作INPUT也有绿灯?

网友D:
直接找供应商,要不找人解-密,要不自己编程序,好像没有办法了。

网友E:
呵呵;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找人搞吧;

网友F:
只能自己重新编写程序了

楼主:
原来用起来都很正常,就是没订单停了一个星期,然后开起来就不行了。

3楼 回复时间:2008-9-19 23:25:34

原来用的是否正常?触摸屏动作INPUT也有绿灯?是的,触摸屏动INPUT也有绿灯亮

网友G:
 看看运行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