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9的说明书奇怪

楼主(2008-09-19):
  英威腾2.2KWG9的出厂值是多少?我有本说明书,写的是FO-O3,等于55就是

恢复出厂值,但是这台2.2的F0-03,没有55,只有1.2.3,请教高手2.2的这台怎么

恢复出厂值?谢谢

网友A:
是0-00等于55.

楼主:
设置不了55,只有1.2.3这3个参数。好像和G9的说明书不一样

还没处理好,希望大家多帮帮忙

楼主:
请教大家英威腾不同型号恢复出厂值有那些参数?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个可能要问问厂家哦。

网友C:
楼主:G9系列的产品如果要恢复出厂值只需将 0-00 设置为55就可以了。G9系列功能代码中没有F0-00这样的代码,是不是说明书不对?公司网站上有G9系列的说明书下载。

网友D:
G9系列的产品如果要恢复出厂值只需将 0-00 设置为55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知道英威腾还有其他型号,不同的出厂值恢复设置吗?

这台机器没有铭牌,所以型号不知道。

网友C:
G9/P9/GS系列产品都是一样的设置方法。

英威腾目前的新系列产品是CH系列,机身是灰褐色的,可以参见我公司网站资料,确定是那种型号的产品。所有产品的说明书在网站都可以下载。

祝工作顺利!

楼主:
 谢谢,我在看下是不是自己参数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