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8-09-19):
.比如说我有三台机组的运行信号M1 M2 M3,现在停了一部机组,只有M1,M2两台机组了。2.从M1,M2两台组变成M1,M2,M3三台机组。

我想捕捉从三变成二,和二变成三的这个状态,谁能写个简单程序跟我说一下上升沿指令是怎么用的。

网友A:
那你就捕捉M3继电器变化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197881

PLC边沿指令的使用经验,请参看这篇文章是关于上升沿与下降沿的。

网友C:
那要知道你捕捉这个状态想干什么

网友D:
呵呵;你停的一台是随机的还是总是M3 ?

把条件说清楚;

楼主:
随机的,我就是要三变二或是二变三的这个状态,用这个状态来控制阀门的开关

楼主:
三部机组随机会停一台机组,怎么捕捉这个状态

网友E:
以下是LDF、LDP指令的图,也可用PLS、PLF指令,基本差不多。

网友F:
AB PLC QQ 技术交流群:62470524  欢迎各位高手新人加入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G:
用数据比较指令吧

网友H:
上升沿就是从零到一

网友I: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从0到1,是指发出信号的吗?

网友J:
我还是习惯用这样的指令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