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做过不干胶印刷机控制器的??

楼主(2008-09-19):
要求是单片机控制,发脉冲控制伺服的那种.有的可以合作.

网友A:
本人曾经做过半无轴,全无轴的多色不干胶印刷机控制。但现在竟然要向下沉沦到单片机脉冲控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网友B:
呵呵;我碰到的都是用PLC+10寸三菱人机来控制的;

网友C:
1楼的和楼主不是同一个人?要搞间歇式?

网友C:
用脉冲控制伺PLC能做单片机绝对能做,只有会做得更好的,带触摸屏对于单片机来说也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无语。大家有时间有精力,低水平重复吧。

网友C:
那是老板的问题,有啥办法啊,这样的事情我也讨厌

网友D:
要看你用的数量多大?我公司有胶印机电器。只要稍加改动即可!另我公司主要生产交流伺服系!欢迎选用!谭宏强 13906469422 13655752617

网友E:
我公司用的模切机就是你所要求的,我们的是PLC控制伺服

网友F: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G:
         不知楼主此系统已经搞定?其实用单片机发脉冲来控制伺服,这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方案,但疑问是:1、该系统要控制多少台伺服?2、要求脉冲发生的频率最大是多少HZ?3、除开发脉冲控制位置外,是否还需要对伺服的使能信号、方向信号、故障信号,甚至是否还需要对发出脉冲个数的反馈采集控制?4、脉冲控制方式是采用PWM方式还是PTO方式,对伺服电机的控制是否需要分段进行控制?如果控制多台伺服,且脉冲频率要求较高,若采用PLC来做也许成本比较高,且速率会有一定的影响。

       本人曾经用DSP成功开发个一套系统,同时控制8台伺服电机,脉冲频率最高需达到200KHZ,并同时对伺服使用、方向、故障等信号进行控制,所有对外输出信号均采用线驱动输出方式,脉冲输出采用PTO多段管线输出,即通过主轴电机及伺服轴上反馈编码器反馈采集到的信号,来决定每台伺服电机需要输出的的脉冲频率及个数。最先客户采用的方案就是用8个西门子PLC模块来实现。

     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沟通,QQ:534419821    E-MAIL:534419821@QQ.COM

网友H(2011-09-25):
本人开发一套210商标机系统,带有切刀,计米,计数,多段,一次套色3丝以内,二次4丝以内

网友I:
看来上面都是印刷行业上的啊,不知道楼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不干胶印刷机想采用单片机方式来做,楼主对印刷速度、精度要求都没有提呢?是直线印刷还是间歇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