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发热

楼主(2008-09-20):
我厂有一台多极水泵运行五分钟𠮮后转子热的手都拿不住,我试了电压正常的电流也正常的把轴承也换了电机空转转子还是热的拿不住,请各位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A:
鼠笼通条有断的么?

如果是深水泵,则需要水来润滑,不能缺水的。

网友B:
如果带者负载运行 可以考虑是否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C:
转子热是正常的,转子是低电压大电流运行。

网友D:
你是怎么发现转子热的呢?他在电机里面呀.

网友E:
不知道电机扫没扫膛,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F:
如果是潜水泵,记得加水

楼主:
4楼是这样的电机运行的时候很烫手都按不住我把电机拆下来开了五分钟时间电机外面不烫里面转子烫的很𣏆

网友G(2008-10-31):
我的? 洗衣机电机? 转子 也出现过这样的? 状况 转子 不扫堂 电流也对 他就是发热 请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H:
1、转子发热正常,达到70~80度也不奇怪;

2、你怎么发现转子烫,转子温度一般不检测,就算是高压电机

3、除非是前、后端轴承问题,扫膛、或者断条(此时通过检测电流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