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汽缸都有磁芯

楼主(2008-09-20):
如题,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不是,有些才有的。

网友B:
不是的,根据需要定购带磁环的才有啊。带磁环的比那种普通的贵不少。

网友C:
如果订货时不特别注明,默认是没有的,因为磁芯成本更高。

网友D:
SMC的气缸型号后面带S的就有磁芯

网友D:
SMC的气缸型号后面带S的就有磁芯

AirTac的气缸也是看型号中间有没有S

网友E:
价格差得不多,体积会大一点,必须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