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KV FC的请教

楼主(2008-09-20):
关于10KV的FC有哪位朋友有相关的资料,希望能帮帮兄弟,如果FC使用效果好的话是不是非常节约电能,效果能有多大

网友A:
3-10KV系统的FC一般系指"高压熔断器+真空接触器"组合电器单元,主要用于相对开/断比较频繁的高压负载场合(如高压电动机/电弧炉等),特点是比断路器系统设计寿命长,造价相对较低,现在一般FC作为一个组件供货,可直接配装于手车单元上..仅仅是一种开关设备而已,如何能与"节能"联系起来..有点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