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运行问题

楼主(2008-09-20):
我有一台1.5kw的vfd-m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使用时经常出项不运行的情况,run灯熄灭。我曾经试过把端子直接用导线短接运行和操作面板运行,均不能正常工作,且无故障提示。

网友A:
你使用场所震动多大

楼主:
对:苦学 关于

你使用场所震动多大

内容的回复:是有震动情况,不是很大,小车水平轨道滑行。

网友B:
把控制方式改成面板操作试一段时间,如果正常工作就是控制板有松动或有问题;

网友C:
查看:1、频率指令来源设定(频率输入是AVI还是ACI)

            2、查看指令来源设定(外部端子控制还有两种呢)

网友D:
检查一下周围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是三相电源吗?如果是最好查一下三相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F:
楼主回个话啊,好了么,什么原因啊,学习下啊,关注

网友G:
按楼上的朋友们说的试试,

网友G:
不行的话,再换块主板试一下.

网友H:
你那原因找到了吗?搞好了什么原因,让我们关注的人也学习一下啊!

楼主:
对不起各位,出差很久,我试试看,试好了,会把结果告诉各位

网友I: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如果好了,给我们讲讲怎么弄好的,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J:
怎么没有回应了!

?

网友K:
我有台机器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电解电容老化所致,把开关电源周围的小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K:
台达有一部分机器就是这样,我遇到过 电话0531-85989155? 济南英威

网友L: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M(2008-10-28):
怎么也不回答啊??我觉得内部的元气件有坏的!

网友N:
电源有无波动? 设下断电从起参数试试 。

网友O:
好了么,什么原因啊,学习下啊,关注

网友P:
我曾在工厂时也遇到同种问题同样也是M系列,经查也是机械震动的原因,后把运行端子改成双生回路故障现象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