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断路器

楼主(2008-09-20):
  要完整准确的选择断路器,清楚地标定断路器的各个电流参数是必要的。
1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参数
国标《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GB14048.2-94(等效采用IEC947-2)对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使用两个概念,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n和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1nm,
并给出如下定义: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n,是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电流,也就是脱扣器额定电流。对带可调式脱扣器的断路器则为脱扣器可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1nm,用基本几何尺寸相同和结构相似的框架或塑料外壳中所装的最大脱扣器额定电流表示。
国标GB14048.2-94中对断路器额定电流的定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有些不同。当我们提及“断路器额定电流”这一概念时,通常是指“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而不是“脱扣器额定电流”。例如当我们选择一只DZ20Y-100/3300-80A型断路器时,通常我们简单地说其额定电流为100A,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为80A。多数低压断路器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资料中,也一般不提“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这一复杂的说法,而只给出“断路器额电流”这一参数,其实就是“断路器额定电流”作为“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的一种简称,似乎较为合适。也许标准中对额定电流的定义与平时使用的不一致是导致混乱的原因之一。
“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是标明断路器的框架通流能力的参数,主要由主触头的通流能力决定,它也决定了所能安装的脱扣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值。在选择断路器时,此参数是不可缺少的。

楼主(2008-11-12):
这次可以看清楚了啊!!!!

网友A(2009-03-30):
还是有点不明白!当我们选择一只DZ20Y-100/3300-80A型断路器时,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它的塑壳几何尺寸最大可以装下100A的脱扣器,但实际安装了80A的脱扣器,故实际使用时,还得按照80A的断路器来用?是这意思么?

楼主: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n,是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电流,也就是脱扣器额定电流

网友A:
对于一只断路器,当其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与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不一致,而且负载的电流大于断路器额定电流又小于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时,这个断路器应该就不适用了,是这样么?如果是的,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断路器脱扣器额定电流来选择断路器规格了